基于单片机的脉搏体温检测仪+压力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1-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定义P0口为LCD_DATA
unsigned 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unsigned char dispbuf[4];

unsigned int Over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ptemp;
bit OverFlg = 0;
unsigned int temp,ppress = 0;
float  press;
char KEY_TIMES = 0;
char KEY_Set_TIMES = 0;

sbit LCD_RS =P2^5;
sbit LCD_RW =P2^6;
sbit LCD_E  =P2^7;                                                 //定义LCD控制引脚

#define R24C04ADD 0xA1
#define W24C04ADD 0xA0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2;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4;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4;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3;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KEY  =P1^7;

sbit KEY_Set = P3^0;
sbit KEY_ADD = P3^1;
sbit KEY_DEC = P3^2;

sbit speaker =P2^0;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DQ=P3^7;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1602_DATA);         /********LCD1602数据写入***********/
void LCD_WriteCom(uchar LCD_1602_COM);                 /********LCD1602命令写入***********/
void lcd_1602_word(uchar Adress_Com,uchar Num_Adat,uchar *Adress_Data); /*1602字符显示函数,变量依次为字符显示首地址,显示字符长度,所显示的字符*/
void InitLcd();//液晶初始化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LCD1602_Write_char( unsigned char *prointer );

uchar Xintiao_H=110;        //脉搏上限
uint wendu=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34);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 void )
{
        if( KEY == 0 )
        {
                  delay5ms();
                 if( KEY == 0 )
                 {
                   delay5ms();
                   while( !KEY );
                   KEY_TIMES++;
                   if( KEY_TIMES > 1 )
                   {
                            KEY_TIMES = 0;
                   }
                     LCD_WriteCom( 0x80 );
                     LCD1602_Write_char("                ");
                         LCD_WriteCom( 0x80+0x40 );
                     LCD1602_Write_char("                ");
                 }
        }

        if( KEY_Set == 0 )
        {
                  delay5ms();
                 if( KEY_Set == 0 )
                 {
                   delay5ms();
                   while( !KEY_Set );
                   KEY_Set_TIMES++;
                   if( KEY_Set_TIMES > 1 )
                   {
                            KEY_Set_TIMES = 0;
                   }
                     LCD_WriteCom( 0x80 );
                     LCD1602_Write_char("                ");
                         LCD_WriteCom( 0x80+0x40 );
                     LCD1602_Write_char("                ");
                }
        }
}

//设置心率告警值
void KEY_Set_Rate( void )
{
           if( KEY_ADD == 0 )
        {
                  delay5ms();
                 if( KEY_ADD == 0 )
                 {
                   delay5ms();
                   while( !KEY_ADD );
                   Xintiao_H++;
                   if( Xintiao_H >= 160 )
                   {
                            Xintiao_H = 160;
                   }
                 }
        }
        if( KEY_DEC == 0 )
        {
                  delay5ms();
                 if( KEY_DEC == 0 )
                 {
                   delay5ms();
                   while( !KEY_DEC );
                   Xintiao_H--;
                   if( Xintiao_H <= 60 )
                   {
                            Xintiao_H = 60;
                   }
                 }
        }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Lcd();

  while(1)                          //进入循环
  {
          KEY_SCAN();
        getdata=Adc0832(0);
        temp=getdata/2-5;
        if( temp >  Xintiao_H )
        {
                 speaker = 0;
        }
        else
        {
                speaker = 1;
        }
        temp = 0;
         if( KEY_Set_TIMES == 0 )
         {
                if( KEY_TIMES == 1 )
                {
                    getdata=Adc0832(0);
                  if(14<getdata<243)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                                  int vary=getdata;                                                //y=(115-15)/(243-13)*X+15kpa
                                temp=getdata*10/2-50;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if(temp != ppress)
                            {
                              ppress = temp;
                              OverFlg = 1;
                            }
                                dispbuf[3]=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dispbuf[2]=(temp%10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dispbuf[1]=((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个位
                                dispbuf[0]=((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十分位
                                LCD_WriteCom( 0x80 );
                                LCD1602_Write_char( "   heart rate   " );
                                LCD_WriteCom( 0x80 + 0x40 );
                            LCD1602_Write_char("Rate:");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3] );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2] );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1] );
                                LCD_WriteData( '.' );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0] );
                        }
                }
                if( KEY_TIMES == 0 )
                {
                        lcd_1602_word(0x80,16,"  temperature  ");          //初始化显示
                        wendu=ReadTemperature();
                        lcd_1602_word(0xc0,10," Temp:    ");//显示第二行数据
                        LCD_WriteCom(0x80+0x40+10);
                        LCD_WriteData(wendu/100+0x30);
                        LCD_WriteData(wendu%100/10+0x30);
                        LCD_WriteData('.');
                        LCD_WriteData(wendu%100%10+0x30);
                        LCD_WriteData(0xdf);
                        LCD_WriteData('C');
                }
        }
        else
        {
                KEY_Set_Rate();
                dispbuf[3]=Xintiao_H/100;                                         //取设置压力值百位
                dispbuf[2]=Xintiao_H%100/10;                                //取设置压力值十位
                dispbuf[1]=Xintiao_H%10;                                            //取设置压力值个位
                LCD_WriteCom( 0x80  );
                LCD1602_Write_char( " Set heart rate " );
                LCD_WriteCom( 0x80 + 0x40 );
            LCD1602_Write_char("warning:");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3] );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2] );
                LCD_WriteData( 0x30 + dispbuf[1] );
        }
  }
}

/**Adress_Com显示地址,Num_Adat显示字符数量,Adress_Data显示字符串内容**/
void lcd_1602_word(uchar Adress_Com,uchar Num_Adat,uchar *Adress_Data)
{
uchar a=0;
uchar Data_Word;
LCD_WriteCom(Adress_Com); //选中地址
for(a=0;a<Num_Adat;a++)   //for循环决定显示字符个数
  {
   Data_Word=*Adress_Data;          //读取字符串数据
   LCD_WriteData(Data_Word);  //显示字符串
   Adress_Data++;                          //显示地址加一
  }
}

/***************1602函数*******************/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1602_DATA)         /********LCD1602数据写入***********/
{
delay5ms();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1;
LCD_RW=0;
_nop_();
LCD_E=1;
LCD_DATA=LCD_1602_DATA;
LCD_E=0;
LCD_RS=0;
}

/********LCD1602命令写入***********/
void LCD_WriteCom(uchar LCD_1602_COM)
{
delay5ms();//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0;
LCD_RW=0;
_nop_();
LCD_E=1;
LCD_DATA=LCD_1602_COM;
LCD_E=0;
LCD_RS=0;
}

void InitLcd()                   //初始化液晶函数
{
delay5ms();
delay5ms();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LCD_Write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5ms();
delay5ms();
}

void delay5ms(void)   //5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
//LCD1602写字符串
=========================================*/
void LCD1602_Write_char( unsigned char *prointer )                                   //1602 字符串    处理
{
    while( *prointer != '\0' )
    {
        LCD_WriteData( *prointer );
        prointer++;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网友A(2020-03-20):
下来,看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