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 1000次以上 怎么组合到一块

楼主(2020-01-07):
a=0x09;  个十
b=0x09;  百千
c=0x09;  万

怎么组合
循环90909次

for(90909次)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字节分成两部分使用,这个之前没有遇到过,可以将这三个字节进行位移或者与运算后保存到6个变量中然后分别进行X10000+X1000+X100...这样的操作

例如:
       a=0x09;  个十
       A1=(0x09&0xf0)>>4;       //这个将个位保存到A1变量中
       A2=0x09&0x0f;                   //这个将十位保存到A2变量中

高四位数据需要移动到低位否则可能出错,没有具体实验只是猜测
以此类推  然后

B=A1+A2*10+A3*100+A4*1000+A5*10000;     //B变量存放整合的数据

最后for(i=0;i<B; i++)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效率可能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些可能有的错误这些就自己发掘修改吧

网友B:
C语言中有float、double、long double等数据类型可供选用,也可以用多层循环来做。

网友C:
十六进制数0x12表示十进制21,这种表示方法与BCD码类似。只需要封装一个函数将其进行转码为常规的数就行了。
//  注意c的值得范围,代表的数不能超过60000,即c只能为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60;
// 如需使用更大的数,需要将unsigned int换为unsigned long long,返回值处同换。
unsigned int h2d(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

    a=(a/0x0f)+(a%0x0f)*10;    b=(b/0x0f)+(b%0x0f)*10;
    c=(c/0x0f)+(c%0x0f)*10;
    return (unsigned int)c*10000+(unsigned int)b*100+(unsigned int)a;
}

然后只需要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
//为了不不改变原来abc的值,重新定义暂存变量
unsigned int hd;
hd=h2d(a, b, c);
while(hd--)
{
//需要循环执行的代码;
}

网友D:
u32 i;
for(i = 0; i < (c * 10000 + b * 100 + a); i ++)
{
   //循环程序
}

收工, 拿走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