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写芯片超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1-07):
第一次学习C51单片机开发, 试着写个程序,也生成HEX文件了,下载时出现了写芯片超时,降低了波特率,还是写不了,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真相只有损坏了。下载前断电,点击下载等待1到2秒,马上通电实现复位。上一步不行就不要走你家开发板的下载接口,直接 接单片机串口引脚用usb转ttl下载

网友B:
可能没接好,换根线试试,如果用的STC的片子,推荐用STC-isp下载

网友C:
选错芯片类型了,找不准就一个个试。

网友D:
第一,波特率调低一些,推荐9600,其次,电脑点击“程序下载”后,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即断开电源重新接通,注意,与串口的共地不能断

网友E:
你应该先问一问普中的技术员,他的板子与烧录软件匹配他们最清楚!别人没用过你的配套开发板,说的很难保证是正确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弯路呢?

网友F:
1,检查串口是否接反了  2,一般的51都需要冷启动下载

网友G:
你的板子上单片机是不是STC89C52?如果是,就要重新选单片机型号:

网友H(2020-05-27):
引用 网友G:
你的板子上单片机是不是STC89C52?如果是,就要重新选单片机型号:

方法可行,感谢,再问问为什么选上面那个STC89CXX Series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真相只有损坏了。下载前断电,点击下载等待1到2秒,马上通电实现复位。上一步不行就不要走你家开发板的下载 ...

此楼正解

网友J:
是不是选错芯片类型了,或者是接错了

网友K(2020-07-21):
引用 网友D:
第一,波特率调低一些,推荐9600,其次,电脑点击“程序下载”后,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即断开电源重新接通 ...

真的有用  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方法可行,感谢,再问问为什么选上面那个STC89CXX Series不行?

89C52已经是淘汰的产品了, 只是为了教学目的还在生产。一些老一点的编程接口都会遇到下载问题。

网友M(2020-09-25):
我刚刚解决这一问题,是波特率的问题,我调到9600才成功

网友N:
就芯片类型和波特率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O:
改下芯片类型和波特率就行了。

网友P:
要么是单片机坏了,要么是开发板坏了,你也可以调整一下波特率,或者换一个串口,因为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Q:
单片机损害或是数据线问题

网友R(2021-06-27):
波特率9600

网友S:
很大概率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T(2021-09-27):
引用 网友D:
第一,波特率调低一些,推荐9600,其次,电脑点击“程序下载”后,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即断开电源重新接通 ...

太感谢了!烧写失败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在哪,原来是频率问题

网友U(2022-01-09):
21年回答,用新的pz-isp V3.5可以成功,先点击下载,过一秒打开单片机板子的电源按键即可

网友V:
你可以换成STC12C5A60S2试试有没有问题。

网友W:
可能是选错型号了吧

网友X(2023-11-10):
引用 网友D:
第一,波特率调低一些,推荐9600,其次,电脑点击“程序下载”后,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即断开电源重新接通 ...

谢谢!

网友Y:
可能是线没接好,或者是下载通信用的口子有外接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