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执行几步就不动

楼主(2020-01-0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1 = P0^0;
sbit G1 = P0^1;
sbit R1 = P0^2;
sbit Y1 = P0^3;
uint     i,j;
uint     l=305;
void main()
{
    P0 = 0xff;
    TMOD = 0x02;
    TH0 = 256-200;
    TL0 = 256-20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void LED_Flash_and_Scroll() interrupt 1
{
      ++j;

    switch(i)
    {
         case 0:
        B1=0;
        G1=1;
        R1=1;
        Y1=0;
        break;
        case 1:
        B1=0;
        G1=1;
        R1=1;
        Y1=1;
        break;
        case 2:
        B1=1;
        G1=0;
        R1=0;
        Y1=1;
        break;
        case 3:
        B1=1;
        G1=1;
        R1=0;
        Y1=1;
        break;
    }
            i++;
    if(j==300);
    j = 0;
}

网友A:
i++;一直执行。执行三步就不再执行了,写程序记得变量清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网友A:
    if(i<=3)i++;     else i=0;

网友A:
还有没明白你j++用起来干啥。

网友B:
i的变化是0-65535,而case语句中只列出了i为0 1 2 3  其他情况的i使程序在等待状态

网友C: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div>#include <reg52.h></div><div>
</div>#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iv>#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iv><div>
</div>sbit B1 = P0^0;
sbit G1 = P0^1;
sbit R1 = P0^2;
<div>sbit Y1 = P0^3;</div><div>
</div>uint   i = 0;

void main()
{
    P0 = 0xff;
    TMOD = 0x02;
    TH0 = 256-200;
    TL0 = 256-20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void LED_Flash_and_Scroll() interrupt 1
{
    switch(i)
    {
         case 0:
            B1=0;
            G1=1;
            R1=1;
            Y1=0;
        break;

        case 1:
            B1=0;
            G1=1;
            R1=1;
            Y1=1;
        break;

        case 2:
            B1=1;
            G1=0;
            R1=0;
            Y1=1;
        break;

        case 3:
            B1=1;
            G1=1;
            R1=0;
            Y1=1;
        break;
    }
     i++;
    if(i==4)
    i = 0;
}

你试试

网友D:
200us一次共4次就结束了,等65536个以后再4次;另外j变量没有用呀

楼主:
谢谢。。。。。。
程序是可以运行。
主要是我需要每个段 都要有不同的时间段。

楼主:
J变量 是延时用的。
删除了J变量,那么,每个片段时间都一样了。
我需要case 1 是延时十秒钟, CASE 2 延时 一分钟。等等。
怎么增加?

网友E:
要么i清掉,要么把default分支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