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控-STC8A8K64S4A12-LQFP44

楼主(2020-01-07):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EE_ADDRESS1        0x0200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extern int   xdata g_x,g_y,g_z;                //陀螺仪矫正参数
extern float xdata a_x,a_y;                        //角度矫正参数
extern float data AngleX,AngleY;

u8        xdata        tmp[20];

//========================================================================
// 函数: void        DisableEEPROM(void)
// 描述: 禁止访问ISP/IAP.
// 参数: non.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12-10-22
//========================================================================
void        DisableEEPROM(void)
{
        IAP_CONTR = 0;                        //禁止ISP/IAP操作
        IAP_CMD   = 0;                        //去除ISP/IAP命令
        IAP_TRIG  = 0;                        //防止ISP/IAP命令误触发
        IAP_ADDRH = 0xff;                //清0地址高字节
        IAP_ADDRL = 0xff;                //清0地址低字节,指向非EEPROM区,防止误操作
}

//========================================================================
// 函数: void EEPROM_read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描述: 从指定EEPROM首地址读出n个字节放指定的缓冲.
// 参数: EE_address:  读出EEPROM的首地址.
//       DataAddress: 读出数据放缓冲的首地址.
//       number:      读出的字节长度.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12-10-22
//========================================================================

void EEPROM_read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F0 = EA;
        EA = 0;                //禁止中断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do
        {
                IA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A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低字节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ataAddress = IAP_DATA;                        //读出的数据送往
                EE_address++;
                DataAddress++;
        }while(--number);

        DisableEEPROM();
        EA = F0;                //重新允许中断
}

/******************** 扇区擦除函数 *****************/
//========================================================================
// 函数: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16 EE_address)
// 描述: 把指定地址的EEPROM扇区擦除.
// 参数: EE_address:  要擦除的扇区EEPROM的地址.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13-5-10
//========================================================================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16 EE_address)
{
        F0 = EA;
        EA = 0;                //禁止中断
        IA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扇区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A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扇区地址低字节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DisableEEPROM();
        EA = F0;                //重新允许中断
}

//========================================================================
// 函数: void EEPROM_write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描述: 把缓冲的n个字节写入指定首地址的EEPROM.
// 参数: EE_address:  写入EEPROM的首地址.
//       DataAddress: 写入源数据的缓冲的首地址.
//       number:      写入的字节长度.
// 返回: non.
// 版本: V1.0, 2012-10-22
//========================================================================
void EEPROM_write_n(u16 EE_address,u8 *DataAddress,u16 number)
{
        F0 = EA;
        EA = 0;                //禁止中断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do
        {
                IA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高字节(地址需要改变时才需重新送地址)
                IA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低字节
                IAP_DATA  = *DataAddress;                        //送数据到IAP_DATA,只有数据改变时才需重新送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_nop_();
                EE_address++;
                DataAddress++;
        }while(--number);

        DisableEEPROM();
        EA = F0;                //重新允许中断
}

void IAP_Gyro(void)   //陀螺仪校准
{
        u8        i,j;
        ((int *)&tmp)[0] = g_x;        //读取陀螺仪数据
        ((int *)&tmp)[1] = g_y;
        ((int *)&tmp)[2] = g_z;
        ((int *)&tmp)[3] = 0x55aa;

        ((float *)&tmp)[2] = a_x;
        ((float *)&tmp)[3] = a_y;

        for(i=0,j=0; i<16; i++)        j += tmp[i];
        j = ~j + 1;
        tmp[i] = j;

        EEPROM_SectorErase(EE_ADDRESS1); //扇区擦除
        EEPROM_write_n(EE_ADDRESS1, tmp, 17);
}

void IAPRead(void)                //读取陀螺仪静差
{
        u8        i,j;

        EEPROM_read_n(EE_ADDRESS1, tmp, 17);
        for(i=0,j=0; i<17; i++)        j += tmp[i];

        if((j == 0) && (((int *)&tmp)[3] == 0x55aa))                //判断数据是否已经更新过,更新过才读取数据
        {
                g_x = ((int *)&tmp)[0];
                g_y = ((int *)&tmp)[1];
                g_z = ((int *)&tmp)[2];
                a_x = ((float *)&tmp)[2];
                a_y = ((float *)&tmp)[3];
        }
        else
        {
                g_x = 0;
                g_y = 0;
                g_z = 0;
                a_x = 0;
                a_y = 0;
        }

}

一起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