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单片机程序只显示温度,但是湿度没法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20-01-0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word.h>
#include <NumDisplay.h>
#include <12864.h>
sbit ds=P3^7;       //18b20信号线

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5];
unsigned int temp;          //定义整形的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        //定义浮点型的温度数据
unsigned 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void dsreset(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1位数据函数
{
        unsigned int i;
        bit dat;
        ds=0;
        i++;
        ds=1;
        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nsigned char temp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写温度转换指令
}

/*DS18B20温度测量*/
unsigned int get_temp()
{
        unsigned 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读低8位
        b=tempread();//读高8位
        temp=b;
        temp<<=8;//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if(temp<0x0fff)
                   tflag=0;
    else
   {
                temp=~temp+1;
                tflag=1;
   }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位12位,分辨率为0.0625
        temp=f_temp*10+0.5;                //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一位,加入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temp是整型
}

void dis_temp(unsigned int tvalue)
{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加上0x30就是要显示数字字符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vShowOneChar(0,40,uca_zheng);
    else
                vShowOneChar(0,40,uca_fu);
        trans(0,disdata[0],48);
        trans(0,disdata[1],56);
        trans(0,disdata[2],64);
        vShowOneChar(0,72,uca_dian); //小数点
        trans(0,disdata[3],80);
}

上面DS18B20的结果能在12864上面正常显示,但是下面DHT11的值一直不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word.h>
#include <NumDisplay.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 = P3^6;//定义数据线
unsigned char data dis1[4];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
              DHT11延时函数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DHT11开始信号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
              接收八位二进制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
              接收40bit数据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
void display()
{

    dis1[0]=RH/10%10+0x30;
    dis1[1]=RH%10+0x30;
    //dis1[2]=TH/10%10+0x30;
    //dis1[3]=TH%10+0x30;
        trans(2,dis1[0],48);
        trans(2,dis1[1],56);
    vShowOneChar(2,64,uca_bfh); //小数点
}

//这是12864的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CS1=P2^4 ;    /*片选1*/
sbit CS2=P2^3 ;    /*片选2*/
sbit RESET=P2^3 ;  /*复位信号*/
sbit LCDDi=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0 ;     /*读/写 使能*/

/****************************************************************************
函数功能: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t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delay(2);//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
函数功能: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cmdcode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0=cmdcode;
        delay(2);
        LCDEnable=1;
        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it_lcd()
{
        delay(100);
        CS1=1;//刚开始关闭两屏
        CS2=1;
        delay(100);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LCD程序,RS(DI)=H,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LCDDispdata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0=LCDDispdata;
        delay(2);
        LCDEnable=1;
        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清除LCD内存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k;
        CS1=0; //左、右屏均开显示
        CS2=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显示自定义行
//在8×128的格子里显示自定义长度的一行
void vShowCustomRow(unsigned char ucPage,unsigned char ucLine,unsigned char ucWidth,unsigned char *ucaRow)
{
        unsigned char ucCount;                                   //取值范围:ucPage:0~7;ucLine:0~127;
        if(ucLine<64)                                                   //ucWidth:0~127;ucLine+ucWidth<1128。
        {
                CS1=0;           //左半屏
                CS2=1;
                write_com(Page_Add+ucPage);
                write_com(LCDCol_Add+ucLine);
                if((ucLine+ucWidth)<=64)
                {
                        for(ucCount=0;ucCount<ucWidth;ucCount++)
                                write_data(*(ucaRow+ucCount));
                }

        }
        else
        {
                CS1=1;
                CS2=0;
                write_com(Page_Add+ucPage);
                write_com(LCDCol_Add+ucLine-64);
                for(ucCount=0;ucCount<ucWidth;ucCount++)
                        write_data(*(ucaRow+ucCount));
        }
}

//汉字显示函数
//此函数将16×16汉字显示在8×128的格子里。
void vShowOneChin(unsigned char ucPage,unsigned char ucLine,unsigned char *ucaChinMap)
{
        vShowCustomRow(ucPage,ucLine,16,ucaChinMap);
        vShowCustomRow(ucPage+1,ucLine,16,ucaChinMap+16);
}

//字符显示函数
//此函数将8×16字符显示在8×128的格子里。
void vShowOneChar(unsigned char ucPage,unsigned char ucLine,unsigned char *ucaCharMap)
{
        vShowCustomRow(ucPage,ucLine,8,ucaCharMap);
        vShowCustomRow(ucPage+1,ucLine,8,ucaCharMap+8);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word.h>
//根据输入的tem在12864的第1行的pos位置显示相应的0~9
void trans(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tem,unsigned int pos)
{
        switch(tem)
        {
                case '0':vShowOneChar(hang,pos,uca_0);break;
                case '1':vShowOneChar(hang,pos,uca_1);break;
                case '2':vShowOneChar(hang,pos,uca_2);break;
                case '3':vShowOneChar(hang,pos,uca_3);break;
                case '4':vShowOneChar(hang,pos,uca_4);break;
                case '5':vShowOneChar(hang,pos,uca_5);break;
                case '6':vShowOneChar(hang,pos,uca_6);break;
                case '7':vShowOneChar(hang,pos,uca_7);break;
                case '8':vShowOneChar(hang,pos,uca_8);break;
                case '9':vShowOneChar(hang,pos,uca_9);break;
                default: vShowOneChin(hang,pos,uca_du);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