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5086|回5|收藏
楼主 ID:140644 只看他

楼主(2020-01-07):
    这是官方代码,把两段例程合并起来,明天测试双串口通讯。

            串口1切换

            #include "reg51.h"
            sfr      P_SW1=0xa2;
            void     main()
            {
             P_SW1=0x00;                 //RXD/P3.0, TXD/P3.1
             //P_SW1=0x40;               //RXD_2/P3.6, TXD_2/P3.7
             //P_SW1=0x80;               //RXD_3/P1.6, TXD_3/P1.7
             //P_SW1=0xc0;               //RXD_4/P4.3, TXD_4/P4.4
             while (1);
            }

            串口2切换
            #include "reg51.h"
            sfr      P_SW2       =   0xba;
            void      main()
            {
             P_SW2=0x00;                 //RXD2/P1.0, TXD2/P1.1
             //P_SW2=0x01;               //RXD2_2/P4.0, TXD2_2/P4.2
             while (1);
            }

            串口3切换
            #include "reg51.h"
            sfr      P_SW2=0xba;
            void     main()
            {
             P_SW2=0x00;                 // RXD3/P0.0, TXD3/P0.1
             //P_SW2=x02;                // RXD3_2/P5.0, TXD3_2/P5.1
             while (1);
             }

             串口4切换
             #include "reg51.h"
             sfr      P_SW2       =   0xba;
             void     main()
             {
             P_SW2=0x00;                 //RXD4/P0.2, TXD4/P0.3
             //P_SW2=0x04;               //RXD4_2/P5.2, TXD4_2/P5.3
             while (1);
             }

             UART 1 中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T2L=0xd7;
             sfr    T2H=0xd6;
             sfr    AUXR=0x8e;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清中断标志
              P10 = !P10;                //测试端口
              }
              if (RI)
              {
              RI = 0;                    //清中断标志
              P11 = !P11;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SCON=0x50;
              T2L=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0xff;
              AUXR=0x15;                 //启动定时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SBUF = 0x5a;               //发送测试数据
              while (1);
             }

             UART 2 中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T2L=0xd7;
             sfr      T2H=0xd6;
             sfr      AUXR=0x8e;
             sfr      S2CON=0x9a;
             sfr      S2BUF=0x9b;
             sfr      IE2=0xaf;
             #define  ES2   0x0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清中断标志
               P12 = !P12;               //测试端口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清中断标志
              P13 = !P13;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S2CON=0x10;
            T2L=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0xff;
            AUXR=0x14;                   //启动定时器
            IE2=ES2;                     //使能串口中断
            EA=1;
            S2BUF=0x5a;                  //发送测试数据
            while(1);
            }

            UART 3 中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T2L=0xd7;
            sfr     T2H=0xd6;
            sfr     AUXR=0x8e;
            sfr     S3CON=0xac;
            sfr     S3BUF=0xad;
            sfr     IE2=0xaf;
            #define ES3  0x08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void UART3_Isr() interrupt 17
            {
             if (S3CON & 0x02)
             {
              S3CON&=~0x02;              //清中断标志
              P10=!P10;                  //测试端口
             }
             if(S3CON&0x01)
             {
             S3CON&=~0x01;               //清中断标志
             P11=!P11;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S3CON = 0x10;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4;                 //启动定时器
            IE2 = ES3;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S3BUF = 0x5a;                //发送测试数据
            while (1);
           }

           UART 4 中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T2L=0xd7;
           sfr     T2H=0xd6;
           sfr     AUXR=0x8e;
           sfr     S4CON=0x84;
           sfr     S4BUF=0x85;
           sfr     IE2=0xaf;
           #define ES4  0x1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void UART4_Isr() interrupt 18
           {
            if (S4CON & 0x02)
            {
             S4CON &= ~0x02;            //清中断标志
             P10 = !P10;                //测试端口
            }
            if (S4CON & 0x01)
            {
            S4CON &= ~0x01;             //清中断标志
            P11 = !P11;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S4CON = 0x10;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4;                  //启动定时器
          IE2 = ES4;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S4BUF = 0x5a;                 //发送测试数据
          while (1);
          }

沙发 ID:140644 只看他

网友:
给力,搞单片机要靠平时资料整理和积累的
板凳 ID:170318 只看他

网友:
等待楼主汇报测试结果
地板 ID:140644 只看他

网友:
串口转换到P3.6 P3.7驱动TTS语音模块测试成功,
这样符合我的要求了,我用P3.0 3.1接收数据,
P3.6 P3.7驱动语音模块。播放结束再切换返回到P3.0 3.1。
时间紧张,下一步再摸索两个串口通讯

/*无线通讯语言模块测试·PAST 2020 1  8 L72 CODE14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1=P3^2;            /****输出***/
              sbit         OUT2=P3^4;            /****输出***/
              sbit         MD0MD1=P3^2;
              uchar        DAT2=0;
              bit           Receive_Flag;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200;j++)
              ;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
              SCON=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P_SW1=0x40;                        //RXD_2/P3.6, TXD_2/P3.7
              T2L=0XE0;                          //设置定时器处置  110592》9600
              T2H=0XFE;                          //设置定时器处置  110592》9600
              AUXR|=0X10;                        //启动定时器2
              TI=1;
              EA=1;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Buff=SBUF---------------*/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DAT2=SBUF;                        //数组下标位置的数据等于j
               RI=0;                             //
               Receive_Flag=1;                     //接收数据标志置一
               }
              }
/*------------------主循环程序----------------*/
              void   main( )                     /*主程序开始*/
              {                                  /**加一**/
              AUXR=0X80;                         //STC系列的1T 设置
              TMOD=0X01;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ES=1;
              Receive_Flag=0;                     //接收到数据标志置零
              MD0MD1=0;                             //
              //Warning=0;                         //报警标志等于0
             // Counter=0;                         //报警计数器等于0
              //    printf("报警标志");
              printf("<Z>5");         //
              printf("<V>2");         //
              printf("<S>3");         //
              while(1)
              {
                   printf("不喝酒就没得朋友可是只要偶一喝酒就喝倒一代朋友人生真的很矛盾");
               // printf("Please input up,dowm,high:\r\n");
                OUT1=0;
                OUT2=1;
                delay1(2000);
                delay1(2000);
                OUT1=1;
                OUT2=0;
                delay1(2000);
                delay1(2000);
////////////////////////////////
              }
             }
5# ID:79874 只看他

网友(2020-04-16):
验证过吗
6# ID:476652 只看他

网友(2022-02-0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