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萌新 仿真的时候引脚出现黄色该怎么办附程序原理图

楼主(2020-01-08):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qnumber;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t)//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n;
for(;t>0;t--)
for(n=0;n<125;n++)         ;
}
sbit START=P2^4; //开关
sbit k1=P1;//抢答的按键接口
sbit beep=P1^6;//蜂鸣器接口
sbit led1=P1^4;//提示红灯接口
sbit led2=P1^5;//绿灯接口
sbit led3=P3^1;//1号位指示灯
sbit led4=P3^2;//2号位指示灯
sbit led5=P3^3;//3号位指示灯
sbit led6=P3^4;//4号位指示灯
sbit ww=P3^0;
/////共阴数码管段选//////////////////////////////////////////////
uchar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bit d_flag;//开始抢答标志位
uchar dat;
void fengming()
{       led1=0;//红灯亮
                led2=1;//关闭绿灯
                beep=0;//蜂鸣器发出提示音
                mdelay(1000);//蜂鸣器延时
                beep=1;//蜂鸣器关闭
            while(d_flag)P0=table[dat];        //数码管上锁定显示1号

}
void qiang_da()//按键抢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x;
         x=P1&0x0f;
         switch(x)
         {   case 0x0e:if(START==0)
                {dat=1;
                    led3=0;//1号位指示灯亮
                    d_flag=1;//数码管上锁定显示1号
                        fengming();//1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0d:if(START==0)
                        {dat=2;
                    led4=0;//2号位指示灯亮
                    d_flag=1;//数码管上锁定显示2号
                 fengming();//2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0b:if(START==0)
                           {dat=3;
                    led5=0;//3号位指示灯亮
                     d_flag=1;//数码管上锁定显示3号
            fengming();//3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case 0x07:if(START==0)
                           {dat=4;
                    led6=0;//4号位指示灯亮
                    d_flag=1;//数码管上锁定显示4号
                   fengming();//4号选手抢答成功
            break;}        }
}

void main()
{
        beep=1;//关闭蜂鸣器
        led2=0;//开启绿灯
        ww=0;
        P0=table[16];        //待机是显示“-”
        while(1)
        {
                qiang_da();//按键抢答函数
        }
}

楼主:
点开始会出现黄色引脚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电源对地了!将接开关的5v电源删除~~

网友B:
黄色说明你的电平设的不对或者电路路画错,比如这里
你一按按键就是5V与地直接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