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intf显示的内容出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0-01-08):
Keil 4调试一个带printf的程序,运行完printf,它要求显示的字符出现在什么地方,屏幕都看不到,打印机也没任何输出。

网友A:
知能同你说他可能己经输出了,如果你是想用电脑屏看到结果,那你要加USART驱动,串口仿真,就是这种

网友B:
可能是printf被重定向了,输出到串口了,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下

网友C:
到串口了,直接监测要发送的变量就可以

网友D: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试,看看这里的现象

网友E:
是输出到串口的

网友F:
printf是到串口的,你连接个串口下载器,用串口助手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G:
初始化串口,从串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