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程序烧进去以后定时器好像没开启

楼主(2020-01-08):
如果在主程序里面循环前面加上TR0=0,定时器运行正常;现在是按键以后也无法触发计时。多个定时器同时开启的话,会有相互干扰的问题吗?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常用数据类型替代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0;     //定时器累加位

sbit K1=P3^2;    //按键输入
sbit beep=P1^0;  //蜂鸣器模拟标记输出
sbit relay=P1^7;

void IntConfiguration();  //设置定时器初始值
void Delay(uint n);       //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In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K1==0)          //是否有种茎进入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R1=0;     //关闭定时器1
    t0=0;

    relay=1;
    beep=1;                   //关闭标记装置
    while((i<50)&&(K1==0))     //判断种茎是否离开
   {

     Delay(1);
     i++;

   }
   i=0;
   IntConfiguration();
   TR0=1;

  }

  else
{
    if(t0==1296)   //定时器0计时1.08s
   {
     t0=0;
     beep=0;  //打开标记装置
     relay=0;
   }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设置定时器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和1均为工作方式1

   TH0=0xfc;  //定时器0定时50ms初值
   TL0=0x66;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50.    EA=1;   //打开总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0xfc;
   TL0=0x66;
   t0++;   //计算定时5ms的个数

void Delay(uint n)              //延时50us误差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n>0;n--)
   {
     for(b=1;b>0;b--)
     for(a=22;a>0;a--);

   }

}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我开了3个定时器也没影响。如果有屏幕,可以显示下定时器状态,没有屏幕的话用LED显示下定时器状态就知道定时器有没有工作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我开了3个定时器也没影响。如果有屏幕,可以显示下定时器状态,没有屏幕的话用LED显示下定时 ...

拿LED显示了一下,定时器0开启时LED亮。现在LED不亮;如果在while循环之前加TR0=1,LED会亮,但是不会灭,应该是没有进入循环体里面。但是还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首先你的按键要去抖,其次你定义的定时器累加位是一个unsigned char 的变量,最大为255,而你主程序里判断的是t0==1296,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