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两个按键同时按下,两个灯同时点亮?如何修改这个程序?

楼主(2020-01-08):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0;         //定义P31口是k1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led1=P2^0;         //定义P20口是led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delay(10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1=0;
                        delay(900000);
                        delay(900000);
                        led1=1;
                }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if(k2==0)

                delay(10000);
                if(k2==0)
                {
                        led2=0;
                        delay(900000);
                        delay(900000);
                        led2=1;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求助各位师傅:我想实现两个按键同时按下,两个灯同时点亮。

网友A:
C语言有一种逻辑运算符,叫做与(“&&”)

网友B:
判断语句里面添加就行,两个键同时按下执行

网友C:
两个灯就不用消抖了

网友C:
两个灯就不用消抖了
if(k1==1&&k2==1)
{
led1=1;
led2=1;
}

网友D:
改为两个按键可同时操作也可分别操作,互不影响,定时器精准延时,延时期间封锁按键。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0;         //定义P31口是k1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led1=P2^0;         //定义P20口是led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bit flag1=0,flag2=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1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A = 1;
        ET0 = 1;
        TR0 = 1;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static bit sign1=0,sign2=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8  count1=0,count2=0;                //计数消抖变量
        if(!k1)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if(++count1>=100 && sign1==0 && flag1==0)
                {
                        sign1=1;
                        flag1=1;
                        led1=0;
                }
        }
        else //松手
        {
                count1=0;
                sign1=0;
        }

        if(!k2)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if(++count2>=100 && sign2==0 && flag2==0)
                {
                        sign2=1;
                        flag2=1;
                        led2=0;
                }
        }
        else  //松手
        {
                count2=0;
                sign2=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num1=0,num2=0;
        TL0 = 0x18;
        TH0 = 0xFC;
        if(flag1==1)
        {
                num1++;
                if(num1>=2000)
                {
                        num1=0;
                        flag1=0;
                        led1=1;
                }
        }
        if(flag2==1)
        {
                num2++;
                if(num2>=2000)
                {
                        num2=0;
                        flag2=0;
                        led2=1;
                }
        }
}

网友E:
if((k1==0)&&(k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