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问题以及二极管两边都是高电平,问下是程序问题,还是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close

网友A(2020-01-08):
参数设置问题,电阻阻值过大改成330R,而不是10K

网友B:
你这肯定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C:
二极管限流电阻改为220欧,再控制P20-P23为低电平输出试试

网友D:
IO口输出的不对

网友E:
是我程序问题嘛。。。。

网友E:
图一是我出错的图,图二正确的仿真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限流电阻改为220欧,再控制P20-P23为低电平输出试试

我就是不会编程,不会用汇编语言控制P20-P23为低电平

网友F:
内阻过大,改小一些

网友G:
汇编控制IO口低电平:MOV P2,#00H;

网友E:
这是完整的程序不知道哪里错误

网友H:
复制代码粘贴代码你不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复制代码粘贴代码你不会吗!

别逗,我复制哪个啊

网友I:
程序都是贴的图片,程序也不短,光凭眼去分析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一下找到问题!

网友J:
软件问题

网友E(2020-02-20):
引用 网友I:
程序都是贴的图片,程序也不短,光凭眼去分析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 ...

好的我把程序发车来奥!

网友E:
START BIT P1.3 ;??????????????Ч
VOUT BIT P1.6 ;???β??????
VIN BIT P3.2 ;????????????????
S1 BIT P1.5 ;???????
S2 BIT P1.4 ;???????
AEB BIT P3.6 ;AEB ????
L BIT P2.0 ;??·???????????λ????
ML BIT P2.1 ;????·???????????λ????
MR BIT P2.2 ;????·???????????λ????
R BIT P2.3 ;??·???????????λ????
BELL BIT P3.7 ;??????????????Ч??
E BIT P1.0 ;???????(????)
RW BIT P1.1
RS BIT P1.2
ORG 0000H
LJMP MAIN ;???????
ORG 0003H
LJMP INTT0 ;????ж? 0 ????
ORG 001BH
LJMP ITT1 ;???????ж?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
CLR BELL ;???????
CLR E ;??????????
LCALL SETUP ;??????????
LCALL LOGON ;?????????????
MOV R0,#30H
MOV R7,#48H
CLEAR: MOV @R0,#00H
INC R0
DJNZ R7,CLEAR ;????棨30H-48H??
MOV 60H,#0FH ;???e????????λ?????
MOV 61H,#01H
MOV 62H,#00H
MOV 63H,#00H
START1:
JB START, $ ;????????????????????
CLR 00H ;????λ
MOV P2,00H;
MOV 75H,#00H ;?巽λ???????
MOV R0,#00H
MOV R1,#40H
MOV TMOD,#11H ;T0??T1 ??????λ?????(???????????)
MOV TH0,#00H
MOV TL0,#00H
MOV TH1,#3CH ;??? 50ms ???
MOV TL1,#0D8H;
SETB EX0 ;?????ж?
CLR ET0
SETB ET1 ;??????? T1 ?ж?
SETB EA ;?????ж?
SETB TR1 ;???????? T1
HERE:
JNB 00H,$ ;????ж?
LCALL COMPUT ;???????????
LCALL DATAUP ;??????????
LCALL BAOJING ;???????????
LCALL DELAY ;???? 0.5s
SJMP START1
INTT0: CLR TR0 ;?????? T0
CLR EX0 ;?????ж?
MOV @R1,TL0 ;????????
INC R1
MOV @R1,TH0
INC R1
MOV TH0,#00H ;????????
MOV TL0,#00H
INC R0
RETI
ITT1: CLR TR1 ;?????? T1
CLR EX0 ;???ж?
MOV TH1,#3CH ;????????
MOV TL1,#0D8H
CJNE R0,#04H,H0 ;??·????????????? H0
CLR TR0
CLR EA
SETB 00H ;???????????λ
MOV R0,#00H
MOV R1,#40H
LCALL BIJIAO ;??????????
SJMP A1
H0: LCALL CHOOSE ;????????????
LCALL FASHE ;???????????????
SETB TR0 ;??????? T0
SETB TR1 ;???????? T1
SETB ET0 ;???ж?
LCALL DELAY3MS ;??? 3ms
SETB EX0 ;?????ж?
A1: RETI
CHOOSE: CJNE R0,#00H,H1 ;??? 1??????·
CLR S1
CLR S2
SJMP H4
H1: CJNE R0,#01H,H2 ;??? 2????????·
SETB S1
CLR S2
SJMP H4
H2: CJNE R0,#02H,H3 ;??? 3????????·
CLR S1
SETB S2
SJMP H4
H3: CJNE R0,#03H,H4 ;??? 4??????·
SETB S1
SETB S2
SJMP H4
H4: RET
FASHE: MOV R5,#10H ;?????????????
C1: MOV R4,#05H
MOV R3,#05H
CPL VOUT
NOP
DJNZ R3,$
CPL VOUT
DJNZ R4,$
DJNZ R5,C1
RET
BIJIAO: PUSH ACC ;????????
PUSH PSW
LCALL BIJIAO1
LCALL BIJIAO2
LCALL BIJIAO3
LCALL BIAOZHI
POP PSW
POP ACC
RET
BIJIAO1: MOV A,41H ;???????????? 1????????????????????
CJNE A,43H,L1
CLR C
MOV A,40H
CJNE A,42H,L1
MOV 50H,40H
MOV 51H,41H
MOV 70H,#00H
SJMP L0
L1: JC L2
MOV 50H,42H
MOV 51H,43H
MOV 70H,#02H
SJMP L0
L2: MOV 50H, 40H
MOV 51H,41H
MOV 70H,#01H
SJMP L0
L0: CLR C
RET
BIJIAO2: MOV A,45H ; ???????????? 2????????????????????
CJNE A,47H,L3
CLR C
MOV A,44H
CJNE A,46H,L3
MOV 52H,44H
MOV 53H,45H
MOV 71H,#00H
SJMP L8
L3: JC L4
MOV 52H,46H
MOV 53H,47H
MOV 71H,#02H
SJMP L8
L4: MOV 52H,44H
MOV 53H,45H
MOV 71H,#01H
L8: CLR C
RET
BIJIAO3:MOV A,51H ;???????????? 3
CJNE A,53H,L5
CLR C
MOV A,50H
CJNE A,52H,L5
MOV 54H,50H
MOV 55H,51H
MOV 72H,#00H
SJMP L7
L5: JC L6
MOV 54H,52H
MOV 55H,53H
MOV 72H,#02H
SJMP L7
L6: MOV 54H,50H
MOV 55H,51H
MOV 72H,#01H
L7: CLR C
RET
BIAOZHI: MOV A,72H ;??λ?????????
CJNE A,#01H,B2
MOV A,70H
CJNE A,#01H,B11
MOV 75H,#0FEH
SJMP B10
B11: JC B12
MOV 75H,#0FDH
SJMP B10
B12: MOV 75H,#0FCH
SJMP B10
B2: JC B3
MOV A,71H
CJNE A,#01H,B21
MOV 75H,#0FBH
SJMP B10
B21: JC B22
MOV 75H,#0F7H
SJMP B10
B22: MOV 75H,#0F3H
SJMP B10
B3: MOV A,70H
CJNE A,71H,B4
CJNE A,#01H,B31
MOV 75H,#0FAH
SJMP B10
B31: JC B32
MOV 75H,#0F5H
SJMP B10
B32: MOV 75H,#0F0H
SJMP B10
B4: JC B5
MOV A,70H
CJNE A,#01H,B41
MOV 75H,#0F2H
SJMP B10
B41: MOV A,71H
CJNE A,#01H,B42
MOV 75H,#0F9H
SJMP B10
B42: MOV 75H,#0F1H
SJMP B10
B5: MOV A,71H
CJNE A,#01H,B51
MOV 75H,#0F8H
SJMP B10
B51: MOV A,70H
CJNE A,#01H,B52
MOV 75H,#0F6H
SJMP B10
B52: MOV 75H,#0F4H
SJMP B10
B10: CLR C
RET
;??????????
SETUP: MOV A,#01H ;???????????????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A,#38H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A,#0CH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A,#06H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A,#01H
LCALL WRITE_COM
NOP
NOP
MOV A,#00H
LCALL WRITE_COM
LCALL DELAY10MS
RET
LOGON: MOV A,#80H ;??????????????
LCALL WRITE_COM
NOP
NOP
MOV DPTR,#AS1
LCALL WRITE_ASC16
NOP
NOP
MOV A,#0C0H
LCALL WRITE_COM
NOP
MOV DPTR,#AS2
LCALL WRITE_ASC16
NOP
NOP
RET
DATAUP: MOV A,#0C9H ;???????????????
LCALL WRITE_COM
MOV R1,#30H
MOV DPTR,#TABLE
MOV R2,#04H
MOV A,#00H
M1: MOV A,@R1
MOVC A,@A+DPTR
LCALL WRITE_DATA
INC R1
DJNZ R2,M1
RET
WRITE_COM: LCALL DELAY10MS ;???д?????????
CLR RS
CLR RW
SETB E
NOP
MOV P0,A
NOP
CLR E
RET
WRITE_DATA: LCALL DELAY10MS ;???д?????????
SETB RS
CLR RW
SETB E
NOP
MOV P0,A
NOP
CLR E
RET
WRITE_ASC16: MOV R4,#16H ;???д????????
DD1: CLR A
MOVC A,@A+DPTR
LCALL WRITE_DATA
INC DPTR
DJNZ R4,DD1
RET
TABLE:DB 30H,31H,32H,33H,34H,35H,36H,37H,38H,39H,3AH,3BH,3CH,3DH,3EH,20H
AS1: DB "REVERSING RADAR "
AS2: DB "DISTANCE:    CM "
COMPUT: PUSH ACC ;????????????
PUSH PSW
PUSH B
MOV PSW,#08H ;??????鹤??????????????????????
MOV R3,55H
MOV R2,54H
MOV R1,#00H
MOV R0,#11H
LCALL MUL2BY2
MOV R3,#03H
MOV R2,#0E8H
LCALL DIV4BY2
LCALL DIV4BY2;
MOV 30H,R4
MOV A,40H
JNZ JJ0
MOV 30H,#0FH
JJ0: MOV A,R0
MOV R4,A
MOV A,R1
MOV R5,A
MOV R3,#00H
MOV R2,#64H
LCALL DIV4BY2
MOV 31H,R4
MOV A,31H
JNZ JJ1
MOV A,30H
SUBB A,#0FH
JNZ JJ1
MOV 31H,#0FH
JNZ JJ1
MOV 31H,#0FH
JJ1: MOV A,R0
MOV R4,A
MOV A,R1
MOV R5,A
MOV R3,#00H
MOV R2,#0AH
LCALL DIV4BY2
MOV 32H,R4
MOV A,32H
JNZ JJ2
MOV A,31H
SUBB A,#0FH
JNZ JJ2
MOV 32H,#0FH
JJ2: MOV 33H,R0
POP B
POP PSW
POP ACC
RET
MUL2BY2: CLR A ;???????????????
MOV R7,A
MOV R6,A
MOV R5,A
MOV R4,A
MOV 36H,#10H
MULLOOP1: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5
RLC A
MOV R6,A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0
RLC A
MOV R0,A
MOV A,R1
RLC A
MOV R0,A
MOV A,R1
RLC A
MOV R1,A
JNC MULLOOP2
CLR C
MOV A,R4
ADDC A,R2
MOV R4,A
MOV A,R5
ADDC A,R3
MOV R5,A
MOV A,R6
ADDC A,#00H
MOV R6,A
MOV A,R7
ADDC A,#00H
MOV R7,A
MULLOOP2: DJNZ 36H,MULLOOP1
RET
DIV4BY2: MOV 37H,#20H ;?????/?????????????????
MOV R0,#00H
MOV R1,#00H
DIVLOOP1: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0
RLC A
MOV R0,A
MOV A,R1
RLC A
MOV R1,A
CLR C
MOV A,R0
SUBB A,R2
MOV B,A
MOV A,R1
SUBB A,R3
JC DIVLOOP2
MOV R0,B
MOV R1,A
DIVLOOP2: CPL C
DJNZ 37H,DIVLOOP1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7
RLC A
MOV R7,A
RET
BAOJING: PUSH ACC ;?????????
PUSH PSW
MOV A,60H
CJNE A,30H,BAO1 ;???????????С???????λ??????????λ???
CLR C
MOV A,61H
CJNE A,31H,BAO2 ;?θ?λ???
CLR C
MOV A,62H
CJNE A,32H,BAO3 ;?δθ?λ???
CLR C
MOV A,63H
CJNE A,33H,BAO4 ;???λ???
LJMP BAOJIN
BAO1: JC BAOJIN
LJMP BAOYUAN
BAO2: JNC BAOJIN
MOV A,31H
CJNE A,#0FH,BAOYUAN
LJMP BAOJIN
BAO3: JNC BAOJIN
MOV A,32H
CJNE A,#0FH,BAOYUAN
LJMP BAOJIN
BAO4: JC BAOYUAN
LJMP BAOJIN
BAOYUAN: SETB AEB ;??С?????????????
CLR BELL
MOV A,75H
MOV P2,A
POP PSW
POP ACC
RET
BAOJIN: CLR AEB ;??С????С????????
SETB BELL
MOV A,75H
MOV P2,A
POP PSW
POP ACC
RET
DELAY3MS: MOV R5,#0FH ;???????
D3: MOV R6,#64H
D4: DJNZ R6,D4
DJNZ R5,D3
RET
DELAY1MS: MOV R5,#0AH ;???????
D7: MOV R6,#30H
D12: DJNZ R6, D12
DJNZ R5,D7
RET
DELAY10MS: MOV R5,#32H ;???????
D5: MOV R6,#64H
D6: DJNZ R6,D6
DJNZ R5,D5
RET
DELAY: MOV R4,#28H ;???????
D9: LCALL DELAY10MS
DJNZ R4,D9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