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烧写问题

楼主:
rx和TX已接对
串口没问题
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如图

网友A(2020-01-08):
rx-tx,   tx-rx

网友B:
楼主,你芯片选错了,应该不是这系列的,要选89c52后面带RC那个才对呀,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rc系列才对

网友C:
冷启了吗

网友D:
先不要接rxTX和5V, 软件按了下载,然后才把线接上去;
搜索:stc冷启动

网友E(2020-04-03):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芯片选错了,应该不是这系列的,要选89c52后面带RC那个才对呀,希望能帮到你

确实是89c52的,我重新买了个,一弄就进去了,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