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20-01-08):
一、 自动模式
1.温湿度、气压、烟雾浓度、一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检测;
2.当光照强度大于所设定的阈值时,会自动打开客厅灯和窗帘(步进电机);
3.当温湿度、气压、烟雾浓度、一氧化碳浓度任意的数据大于所设定的阈值时,会启动声光报警(蜂鸣器)

二、手动模式
1.上位机(机智云)的APP 可以控制窗帘和客厅灯的开关,可以调节各个传感器的阈值;
2.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会实时传送到上位机(机智云)的APP显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key.h"
#include "rt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bmp280.h"
#include "exti.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u8 buff[30];//参数显示缓存数组
u8 count;
dataPoint_t currentDataPoint;//云端数据点
u8 wifi_sta;//wifi连接状态标志
u8 mode=0;//模式控制自动和手动
u8 NTP_sta=0;//网诺时间获取状态
u8 display_contrl=0;
u8 curtain_flag=0;
u8 last_curtain_flag=0;

extern u8 DHT11_Temp,DHT11_Hum;                //温湿度
u16 Pre;                                                        //气压检测值
u16 gz_value;                                                //光照检测值
u16 m2_value;                                                //烟雾检测值
u16 m7_value;                                                //一氧化碳检测值
u16 m135_value;                                                //空气质量检测值

u16 A_DHT11_Temp=25;                                //温度阈值
u16 A_DHT11_Hum=50;                                        //湿度阈值
u16 A_pre=1500;                                                //气压阈值
u16 A_gz_value=2000;                                //光照强度阈值
u16 A_m2_value=1500;                                //烟雾阈值
u16 A_m7_value=2000;                                //一氧化碳阈值
u16 A_m135_value=4000;                                //空气质量阈值
/************************************************
ALIENTEK精英STM32开发板实验1
跑马灯实验
技术支持:www.openedv.com
淘宝店铺:http://eboard.taobao.com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正点原子",免费获取STM32资料。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正点原子 @ALIENTEK
************************************************/
//协议初始化
void Gizwits_Init(void)
{
        TIM3_Int_Init(9,7199);//1MS系统定时
    usart3_init(9600);//WIFI初始化
        memset((uint8_t*)¤tDataPoint, 0, sizeof(dataPoint_t));//设备状态结构体初始化
        gizwitsInit();//缓冲区初始化
}

//数据采集
void userHandle(void)
{
        currentDataPoint.valueLED=!LED0;
        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curtain_flag;
        currentDataPoint.valueTemp=DHT11_Temp;
        currentDataPoint.valueHum=DHT11_Hum;
        currentDataPoint.valuePre=Pre;
        currentDataPoint.valueGZ_Val=gz_value;
        currentDataPoint.valueMQ2_Val=m2_value;
        currentDataPoint.valueMQ7_Val=m7_value;
        currentDataPoint.valueMQ135_Val=m135_value;

}

void Get_Data(u16 count);//获取传感器数据
void WIFI_Contection(u8 key);//WiFi连接控制
void Canshu_Change(u8 key);//系统参数调节
void Mode_Change(u8 key);//模式切换
void BUJING_Cotrol(u8 mode,u16 time,u16 count);
int main(void)
{
        u8 t=0;
        int key_value;                //按键值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Adc1_Channe_Init();                        //ADC通道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引脚初始化
        //EXTIX_Init();
        bmp280Init();
        while(DHT11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Gizwits_Init();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0,&A_DHT11_Temp,2);        //开机读取温度阈值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2,&A_DHT11_Hum,2);        //开机读取湿度阈值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4,&A_pre,2);                        //开机读取气压阈值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18,&A_gz_value,2);        //开机读取光照强度阈值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20,&A_m2_value,2);        //开机读取烟雾阈值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22,&A_m7_value,2);        //开机读取一氧化碳阈值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24,&A_m135_value,2);        //开机读取空气质量阈值

        while(1)
        {
                Get_Data(0);
                if(gz_value<=A_gz_value&&mode==0)
                {
                        LED0=0;
                        curtain_flag=0;
                }else if(gz_value>A_gz_value&&mode==0){
                        LED0=1;
                        curtain_flag=1;
                }
                if(last_curtain_flag!=curtain_flag&&mode==0)
                {
                        BUJING_Cotrol(curtain_flag,3,180);
                        //                BUJING_Cotrol(curtain_flag,4,180);
                        last_curtain_flag = curtain_flag;
                }
                if(last_curtain_flag!=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mode==1)
                {
                        BUJING_Cotrol(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3,270);
                        curtain_flag = 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
                        last_curtain_flag = currentDataPoint.valueCurtain;
                }
                if(mode==1)
                {
                        LED0=!currentDataPoint.valueLED;
                }
        //        if(Pre>=A_pre||m135_value<=A_m135_value||m2_value>=A_m2_value||m7_value>=A_m7_value)
                if(Pre>=A_pre||m135_value>=A_m135_value||m2_value>=A_m2_value||m7_value>=A_m7_value)
                {
                        BEEP=        !BEEP;
        //                BEEP=        1;
                }else BEEP = 0;

                key_value = KEY_Scan(0);
                if(key_value==3)
                {
                        display_contrl++;
                }
                if(display_contrl%2==0&&t>=10)
                {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2);
                        sprintf((char*)buff,":%2dC",DHT11_Temp);
                        OLED_ShowString(32,0,buff,16);        //显示温度
                        OLED_ShowCHinese(82,0,2);
                        sprintf((char*)buff,":%2d%%",DHT11_Hum);
                        OLED_ShowString(96,0,buff,16);//显示湿度

                        OLED_ShowCHinese(0,2,3);
                        OLED_ShowCHinese(16,2,4);
                        sprintf((char*)buff,":%2dpa     ",Pre);
                        OLED_ShowString(32,2,buff,16);//显示气压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sprintf((char*)buff,":%4dppm",gz_value);
                        OLED_ShowString(64,4,buff,16);//显示光照强度

                        OLED_ShowCHinese(0,6,9);
                        OLED_ShowCHinese(16,6,10);
                        OLED_ShowCHinese(32,6,11);
                        OLED_ShowCHinese(48,6,12);
                        sprintf((char*)buff,":%4dppm",m135_value);
                        OLED_ShowString(64,6,buff,16);//显示空气质量
                }else if(display_contrl%2==1&&t>=10)
                {
                        OLED_ShowCHinese(0,0,13);
                        OLED_ShowCHinese(16,0,14);
                        OLED_ShowCHinese(32,0,15);
                        OLED_ShowCHinese(48,0,16);
                        sprintf((char*)buff,":%4dppm",m2_value);
                        OLED_ShowString(64,0,buff,16);//显示M2数据

                        OLED_ShowCHinese(0,2,17);
                        OLED_ShowCHinese(16,2,18);
                        OLED_ShowCHinese(32,2,19);
                        OLED_ShowCHinese(48,2,20);
                        sprintf((char*)buff,":%4dppm",m7_value);
                        OLED_ShowString(64,2,buff,16);//显示M7数据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sprintf((char*)buff,":%4dppm",gz_value);
                        OLED_ShowString(64,4,buff,16);//显示光照强度

                        OLED_ShowCHinese(0,6,9);
                        OLED_ShowCHinese(16,6,10);
                        OLED_ShowCHinese(32,6,11);
                        OLED_ShowCHinese(48,6,12);
                        sprintf((char*)buff,":%4dppm",m135_value);
                        OLED_ShowString(64,6,buff,16);//显示M135数据
                }

                userHandle();                                        //用户数据采集
                gizwitsHandle((dataPoint_t *)¤tDataPoint);//机智云协议处理

                WIFI_Contection(key_value);//WiFi连接控制
                Canshu_Change(key_value);

                t++;
                delay_ms(100);
        }
}

void WIFI_Contection(u8 key)//WiFi连接控制
{
        if(key==4)
        {
                printf("WIFI进入AirLink连接模式\r\n");
                gizwitsSetMode(WIFI_AIRLINK_MODE);//Air-link模式接入
        }
        if(key==1)
        {

                printf("WIFI复位,请重新配置连接\r\n");
                gizwitsSetMode(WIFI_RESET_MODE);//WIFI复位
        }

}

void Canshu_Change(u8 key)
{
        u8 obj=7;
        if(key==2)
        {
                BEEP=0;
                OLED_Clear();
                while(1)
                {
                        key = KEY_Scan(0);
                        if(key==2)
                        {
                                obj++;
                                if(obj>=8)
                                {
                                        obj=0;
                                }
                        }
                        sprintf((char *)buff,"Working md:%4d",mode);
                        OLED_ShowString(8,0,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Temp    :%4d",A_DHT11_Temp);
                        OLED_ShowString(8,1,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Hum     :%4d",A_DHT11_Hum);
                        OLED_ShowString(8,2,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pre     :%4d",A_pre);
                        OLED_ShowString(8,3,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gz_val  :%4d",A_gz_value);
                        OLED_ShowString(8,4,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m2_val  :%4d",A_m2_value);
                        OLED_ShowString(8,5,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m7_val  :%4d",A_m7_value);
                        OLED_ShowString(8,6,buff,12);
                        sprintf((char *)buff,"A_m135_val:%4d",A_m135_value);
                        OLED_ShowString(8,7,buff,12);
                        if(obj==0)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1)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2)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3)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4)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5)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6)
                        {
                                OLED_ShowString(0,0," ",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12);
                        }
                        if(obj==7)
                        {
                                OLED_ShowString(0,0,">",12);
                                OLED_ShowString(0,1," ",12);
                                OLED_ShowString(0,2," ",12);
                                OLED_ShowString(0,3," ",12);
                                OLED_ShowString(0,4," ",12);
                                OLED_ShowString(0,5," ",12);
                                OLED_ShowString(0,6," ",12);
                                OLED_ShowString(0,7," ",12);
                        }
                        if(obj==0)
                        {
                                if(key==4)
                                {
                                        A_DHT11_Temp+=1;
                                }
                                if(key==1)
                                {
                                        A_DHT11_Temp-=1;
                                }
                        }
                        if(obj==1)
                        {
                                if(key==4)
                                {
                                        A_DHT11_Hum+=1;
                                }
                                if(key==1)
                                {
                                        A_DHT11_Hum-=1;
                                }
                        }
                        if(obj==2)
                        {
                                if(key==4)
                                {
                                        A_pre+=20;
                                }
                                if(key==1)
                                {
                                        A_pre-=20;
                                }
                        }
                        if(obj==3)
                        {
                                if(key==4)
                                {
                                        A_gz_value+=50;
                                }
                                if(key==1)
                                {
                                        A_gz_value-=50;
                                }
                        }
                        if(obj==4)
                        {
                                if(key==4)
                                {
                                        A_m2_value+=50;
                                }
                                if(key==1)
                                {
                                        A_m2_value-=50;
                                }
                        }
                        if(obj==5)
                        {
                                if(key==4)
                                {
                                        A_m7_value+=50;
                                }
                                if(key==1)
                                {
                                        A_m7_value-=50;
                                }
                        }
                        if(obj==6)
                        {
                                if(key==4)
                                {
                                        A_m135_value+=50;
                                }
                                if(key==1)
                                {
                                        A_m135_value-=50;
                                }
                        }
                        if(obj==7)
                        {
                                if(key==4)
                                {
                                        mode+=1;
                                }
                                if(key==1)
                                {
                                        mode-=1;
                                }
                        }
                        if(key==3)
                        {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0,&A_DHT11_Temp,2);        //开机读取温度阈值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2,&A_DHT11_Hum,2);        //开机读取湿度阈值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4,&A_pre,2);                        //开机读取气压阈值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18,&A_gz_value,2);        //开机读取光照强度阈值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0,&A_m2_value,2);        //开机读取烟雾阈值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2,&A_m7_value,2);        //开机读取一氧化碳阈值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24,&A_m135_value,2);        //开机读取空气质量阈值
                                OLED_Clear();
                                break;
                        }

                }
        }
}

void Get_Data(u16 count)//获取传感器数据
{
        static float bmp280_press,bmp280;                                //气压

        DHT11_Read_Data(&DHT11_Temp,&DHT11_Hum);
……………………

网友A(2020-02-15):
楼主 这个单片机类型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单片机类型为啥

STM32f10x

.

网友C:
请问wifi模块使用的esp8266吗

网友B:
程序显示不了效果

.

网友D:
能分享线路结构图吗?

网友B:
学习了,谢谢谢谢

。我会好好努力学习的

网友E:
此原理图中出现3路电源标识:VCC、VCC3.3V、5V,其中VCC是几伏?

网友F(2020-03-19):
搂住你好  你的一氧化碳是怎么检测的 然后公式是啥?

网友F:
你好 你的一氧化碳怎么检测

网友B:
这是这个程序的原理图,

免费分享

stm32_智能家居(原理图).pdf

楼主(2020-05-13):
引用 网友C:
请问wifi模块使用的esp8266吗

对的,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原理图中出现3路电源标识:VCC、VCC3.3V、5V,其中VCC是几伏?

VCC是5V,V303V是30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搂住你好  你的一氧化碳是怎么检测的 然后公式是啥?

ADC转换

楼主:
怎么会显示不了呢,有问题可以加我QQ  2808368554   联系我

楼主:
统一回复,先把所有传感器连接好后,烧录程序,OLED才能有显示;对于联网功能,使用的是机智云网站,先把WIFI模块ESP8266烧录机智云固件,再入网即可,度娘机智云官网   官网有固件和使用教程

网友D:
我也在做类似的实验,使用的是STM32G431RB,感觉GPIO引脚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类似的实验,使用的是STM32G431RB,感觉GPIO引脚不够用。

嗯嗯,是的,功能多了,引脚感觉不够用了,对于这种引脚少的,内部资源也不是很多

网友G:
..\..\HARDWARE\USART3\usart3.c(69): error:  #20: identifier "USART3_IRQn" is undefined
..\..\USMART\usmart.c(254): error:  #20: identifier "TIM4_IRQn" is undefined
楼主,为何程序编译之后会出现这样错误

网友H(2021-01-19):
啊哈哈哈哈,编程5分钟组装2小时

网友I(2021-05-07):
给楼主大赞,有助于新手练习!

网友J:
很好的一个历程

网友K:
空气质量用什么测的?

网友L:
牛啊牛啊,跟我想的一样,先学习了

网友M(2023-03-13):
oled屏用六脚的可以吗

网友N:
好!实用小东西

网友N(2023-04-20):
有图有真相,实力证明!

网友O:
楼主牛  我就是为了想自己能做个简单的半自动系统学单片机,还在研究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