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什么情况下会使用volatile,定义变量

楼主(2020-01-08):
单片机中什么情况下会使用volatile,定义变量

网友A:
volatile是易变的、易挥发的意思,它修饰的变量,告诉编译器不可以优化掉,每次读变值时必然从变量地址去读。
一般说来,volatile关键字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他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有不同意义。

网友B:
一般对于寄存器变量,典型的就是串行输入输出口的缓存器 都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

网友C(2020-07-13):
直接存取原始内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