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bit的用法

楼主(2020-01-08):
程序语句中比bit的用法,类似 if(key4==0&&bz==1&&a==0) 这句是什么意思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bit bz;
extern int i;
char b,c;
int q;
extern int tab[3];

void key(void)
{
if(key4==0&&bz==1&&a==0)
{
  delay1ms(10);
  bz=0;
  a=1;
}
if(key4==0&&bz==1&&a==1)
{
  delay1ms(10);
  bz=0;
  a=2;
}
if(key4==0&&bz==1&&a==2)
{
  delay1ms(10);
  bz=0;
  a=1;
}

网友A:
bit 位标量是 c51 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 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 0 就是 1,类似一些高级语 言中的 Boolean 类型中的 True 和 False。

网友B:
判断该位是0还是1,因为每一位只有0和1两种状态

网友C:
bit就是一个位变量,早期的51单片机支持,就是在使用布尔型变量的时候,使用位变量可以节省一些字节数。
位变量在51单片机中表示一个io的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t就是一个位变量,早期的51单片机支持,就是在使用布尔型变量的时候,使用位变量可以节省一些字节数。
...

0001 1110 八个位

网友E:
如果开关KEY4断开,蜂鸣器BZ不响且a等于0时,做if之后的操作

网友F:
判断三个变量同时满足的条件下,执行下列语句

网友G:
&&符号是且的意思,也就是说要你那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会进入if函数里面,还有就是51单片机的bit是位定义的意思,你可以理解成给一个口命名,然后才能操作那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