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如何通过软件进行设置延时程序

楼主:
好多初学单片机的人,不知道如何去设置空操作的延时时间,下面介绍下如何设置的
11.0592M晶振的单片机设置500ms的软件延时

void Delay1ms(int x)
{
        int i,y;
        for(i=0;i<x;i++)
        for(y=0;y<112;y++);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0.000389
                Delay1ms(500)
                led=1;  //0.450601
                Delay1ms(500)
        }
}

1.先设置晶振的频率

2.设置断点

3.运行到第一断点处

4.运行到第二断点处

5.比较延时误差

网友A(2020-01-08):
设置其他频率的延时是一样的,更改不同的参数,软件延时用于要求不高的程序中,对于精确延时最好用定时器中断进行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