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51单片机的广告牌程序+PCB原理图文件

楼主:
基于stc51的广告牌,语音播报,超声波检查到人停了,变回电机转动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使用P0的0123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超声波相关参数定义******************************/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float S=0;        //超声波距离
float a;
bit  flag =0; //标志位
sbit  RX = P1^1;
sbit  TX = P1^2;
uchar nBkm = 0x00;

/***************语音模块相关参数定义******************************/
#define HEADLEN       5  //数据包头的长度
#define BKM_OFFSET    4  //背景音乐命令偏移
#define LEN_OFFSET    2  //长度字节的偏移量(一般不会超过255字节,因此只使用1字节长度)
#define BKM_MAX      15         //背景音乐数量

//数据包头(0xFD + 2字节长度 + 1字节命令字 + 1字节命令参数)
uchar head[HEADLEN] = {0xfd,0x00,0x00,0x01,0x00};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char i=112;

        while(n--)
        {
                while(i--);
        }
}

/******************以下为语音模块相关代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bps。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D8 ;
        TMOD=0x20 ;
        PCON=0x00 ;
        TH1 = 0xFD;         //晶振为11.059MHZ时,设定串口波特率为9600bit/s,方式3
        TR1=1;
        TMOD=0x21;                   //设T0为方式1,GATE=1;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H0=0;
        TL0=0;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TI=1;
        EA=1;                           //开启总中断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SendChar(uchar n)
{
        SBUF = n;
        while (TI==0);//发送数据
        TI=0;
}

//背景音乐(参数为0表示关闭背景音乐)
void BkMusic(uchar num)
{
        num %= BKM_MAX + 1;
        nBkm = num;
}

//发声程序
void Speech(uchar *buf)
{
        uchar i = 0;          //循环计数变量
        uchar xor = 0x00;     //校验码初始化
        uchar ch = 0x00;
    uchar len = 0x00;

    while(buf[len++]);

        //发送数据包头(0xFD + 2字节长度 + 1字节命令字 + 1字节命令参数)
        for(i = 0; i < HEADLEN; i++)
        {
                if(i == BKM_OFFSET)
                        ch = nBkm << 3; //写入背景音乐
                else if(i == LEN_OFFSET)
                        ch = len + 3;
                else
                        ch = head[i];

                xor ^= ch;
                SendChar(ch);
                Delay(1);
           }

        //发送文字内容
        for(i = 0; i < len; i++)
        {
                xor ^= buf[i];
                SendChar(buf[i]);
                Delay(1);
        }

        SendChar(xor);         //发送校验位

        Delay(50);
        //while(BUSY);         //等待合成结束
        Delay(50);

}
/*************超声波测距代码**********************/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float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
         return S;

}

/****************以下为步进电机代码*********************************/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转速调节
  }
}
//停止转动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nBkm = 0x01;  //演示背景音乐编号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为 9600bps
        BkMusic(1);         //关闭背景音乐
        Delay(3000);
        Speech("初始化完成");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a=Conut();                        //计算
         if(a<=150.0)                //判断是否有人靠近
         {
                 Speech("检测到行人");
                 delayms(300);         //延时
                StartModule();         //再次启动检测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a=Conut();                        //计算
                if(a<=150.0)                //若行人停留
                {
                 Speech("开始播放广告");          //开始播放广告
                 for(i=0;i<500;i++)                 //步进电机转动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
        delayms(100);                //10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