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封装问题

楼主(2020-01-08):
百度下载的pcb库或者平时自己做的库怎么知道有没有封装出错,像原理图三极管的ebc顺序和封装的对应不上来,这些怎么看出来的?简单点说就是原理图的管脚怎么看出来有没有和pcb封装对应起来?

网友A:
第一的看器件数据手册,第二三极管自己的封装库可以用EBC做引脚,也可以用toplay层标好,画的是时候在对一下。自己的库用时间长了就了解了,如果是下载的必须与数据手册核对

网友B:
好像看不出来,导过去PCB有极性的元件先不要排版布线,先检查一下引脚对不对!

网友C:
在编辑原理图和封装文件那看脚位是不是相对应的,再和数据手册对一下

网友D:
阅读器件说明书,弄清楚各引脚对应的信号,然后查看PCB上封装上的信号是否对应,若不对应,修改封装管脚号使之对应

网友E:
引脚号是1  1对应的,原理图转pcb的时候可以查看网络名称

网友F:
引脚顺序正确与否,必须要人为检查,介于此,我从来不使用别人的库,避免未知错误。假如是别人的库,就必须与自己使用的元器件一一确认。最常见的TL431这颗芯片,就有三种脚位,而EDA软件只关注是否按照规则(ERC DRC)设计了元件,它只关注123引脚是否有缺失,是否匹配。脚位对应必须人为对照,这点不可逾越。很多时候需要有

网友G:
软件只能检测出引脚号是否匹配(比如原理图是1、2、3,PCB封装里也要是1、2、3,并且一一对应),但是PCB封装里哪个是1,哪个是2,哪个是3就要人工确认了,根据Datasheet里的图纸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的看器件数据手册,第二三极管自己的封装库可以用EBC做引脚,也可以用toplay层标好,画的是时候在对一 ...

那在ad里怎么看原理图的管脚有没有和封装对应,就是普通那种1脚有没有对上1脚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编辑原理图和封装文件那看脚位是不是相对应的,再和数据手册对一下

是点管脚映射那查看吗

网友H:
PCB封装库和原理图库的引脚关系对应问题,软件上有一个可以查看对应关系的功能,设计多了后,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不用去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点管脚映射那查看吗

AD用得少,不太了解
你可以在库那里看,然后编辑的
就像这样,有的引脚原理图中是不显示引脚编号的,你可以在原理图的库进行查看和修改你不会是还不会自己建立自己的原理图和封装库吧?如果不会的话,就先停下,懂得建立和编辑自己的库是最基本的,并不是所有元件都有现成的给你用的

网友I:
如果是你自己画的,检查你放置的管教上的引脚号,一般你只要放置引号号设置为1,那么你的封装1脚就会自动对齐

网友J:
找准一个为准后,就要调整。我一般是把原理图定下来,在封装库里修改。重新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