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基于单片机技术的电子抢答器

楼主:
摘 要:本文介绍用单片机技术设计的电子抢答器,除能完成基本的抢答功能外,还可进行加分、减分、存贮显示各组分数、答题限时抢答限时等功能.主要有选手抢答部分、主持人控制部分和数码管显示部分。优点是利用单片机来设计抢答器,使以上问题得以解决,即使两组的抢答时间相差几微秒,也可分辨出哪组优先答题。硬件电路简单,功能齐全,操作方便,是一款即先进又实用的电子抢答器.

一、使用说明:首先由主持按下开始键,单片机开始倒计时,选手们才可以开始抢答,单片机从30秒开始倒计时,如果在30秒内无人抢答,则自动放弃,进入下一题,若有人抢答,则单片机会自动检测是几号首先抢答,做出判断,之后数码管会显示,然后单片机重新倒计时,从90秒开始,若在90秒内回答完并回答正确,主持人可以按加分键,则所的分数会显示在选手的数码管上,若回答错误,则主持人可以通过减分键进行减分,然后进入下一题。
#include<reg52.h>
Static unsigned char dm[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tatic unsigned char px2[1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0xff,0xff};
static unsigned char px3[1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bf,0x7f};
static unsigned char xs[11]={0xc0,0xa4,0xc0,0xa4,0xc0,0xa4,0xc0,0xa4,0xc0,0xb0,0xc0};
static unsigned char dj[4]={0};
static unsigned char n,r;
static unsigned char t=30;            //t:时间,k:溢出
static unsigned char k,k2=0;
static unsigned char kk,p;
static unsigned char fen1=20,fen2=20,fen3=20,fen4=20;
///////////////////////////////////////////////////////
void djxs1(unsigned char t)             //倒计时函数1
{
unsigned char i;
if(t>23)           dj[3]=~((~dj[3])>>1);
if((t>16)&&(t<24)) dj[2]=~((~dj[2])>>1);
if((t>8)&&(t<17))  dj[1]=~((~dj[1])>>1);
if((t>0)&&(t<9))   dj[0]=~((~dj[0])>>1);
for(i=0;i<4;i++)
{
    SBUF=dj[i];
        while(!TI){}
        TI=0;
}
}
/////////////////////////////////////////////
void djxs2(unsigned char t)             //倒计时函数2
{
unsigned char i;
if(t>69)           dj[3]=~((~dj[3])>>1);
if((t>48)&&(t<70)) dj[2]=~((~dj[2])>>1);
if((t>24)&&(t<49))  dj[1]=~((~dj[1])>>1);
if((t>0)&&(t<25))   dj[0]=~((~dj[0])>>1);
for(i=0;i<4;i++)
{
    SBUF=dj[i];
        while(!TI){}
        TI=0;
}
}
//////////////////////////////////////////////////////////
void t1(void)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
{
TH1=0X15;
TL1=0XA0;
k++;
if(k>20)
{
k=0;
k2++;
// if(t==90)
// for(r=0;r<4;r++)dj[r]=0;
if(kk)djxs1(t);
if(p&&(k2==3)){k2=0;djxs2(t);}     //3秒
                     //1秒                        //灯倒计时
  t--;
  xs[9]=dm[t/10];
  xs[10]=dm[t%10];
  if(t==0){for(r=0;r<4;r++)
            dj[r]=0;
           TR1=0;
           xs[9]=dm[3];
           xs[8]=dm[0];}
}
}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定时器2中断
{
P0=xs[n];
P2=px2[n];
P3=px3[n];
n++;
if(n>10)n=0;
TH0=0Xfe;
TL0=0X00;
}
////////////////////////////////////////////////////////////////
char jianpan()                    //键盘函数
{
unsigned char x,d=500;
P1=0xff;
while(P1==0xff);
x=P1;
while(d--);
d=500;
while(P1!=0xff);
return x;
}
////////////////////////////////////////////////////////
main()
{unsigned char x,y,m;
// unsigned char k;
IE=0X8a;
//TMOD=0X01;
TMOD=0X11;
TH0=0Xfe;
TL0=0Xb8;
TR0=1;                                             //数码管显示
TH1=0X15;
TL1=0XA0;
loop: TR1=0;
      t=30;
      xs[8]=dm[0];
      xs[9]=dm[3];
      xs[10]=dm[0];
      for(m=0;m<4;m++)
      {dj[m]=0;
      }
for(m=0;m<4;m++)
     {
         SBUF=dj[m];
         while(!TI){}
         TI=0;
     }                                               //灯全亮
    while(1)
   {
     x=jianpan();                                 //扫描键盘
     switch(x)
    {
        case 0xef:                                //开始键按下
          { kk=1;
            p=0;
            t=30;                                      //音乐
            TR1=1;                                  //灯逐个灭,数码管减一
            while(t)                                //30秒内
           { y=jianpan();
               //if(y&&0x0f!=0x0f)
                for(m=0;m<4;m++)
                {
                  dj[m]=0;}
                  k2=0;
                  t=90;
                  p=1;
              switch(y)
             {
               case 0xfe:{xs[8]=dm[1];                       //一键按下
                           kk=0;t=90;k2=0;
                           while(1)
                          {                                  //重新倒计时
                            if(P1==0xdf){fen1+=5;
                                       xs[0]=dm[fen1%10];            //加分
                                       xs[1]=dm[fen1/10];goto loop;}
                          if(P1==0xbf){fen1-=5;
                                       xs[0]=dm[fen1%10];            //减分
                                       xs[1]=dm[fen1/10];goto loop;}
                           }
                         break;}           //显示一
                case 0xfd:{xs[8]=dm[2];                              //二键按下
                               kk=0;t=90;k2=0;
                           while(1)
                          {
                          if(P1==0xdf){fen2+=5;
                                       xs[2]=dm[fen2%10];
                                       xs[3]=dm[fen2/10];goto loop;}
                          if(P1==0xbf){fen2-=5;
                                       xs[2]=dm[fen2%10];
                                       xs[3]=dm[fen2/10];goto loop;}
                           }
                          break;}   //显示二
                case 0xfb:{xs[8]=dm[3];                            //三键按下
                           kk=0;t=90;k2=0;
                           while(1)
                      {                                //重新倒计时
                          if(P1==0xdf){fen3+=5;
                                       xs[4]=dm[fen3%10];
                                       xs[5]=dm[fen3/10];goto loop;}
                          if(P1==0xbf){fen3-=5;
                                       xs[4]=dm[fen3%10];
                                       xs[5]=dm[fen3/10];goto loop;}
                           }
                           break;}   //显示三
                case 0xf7:{xs[8]=dm[4];                             //四键按下
                           kk=0;t=90;k2=0;                          //重新倒计时
                           while(1)
                          {
                          if(P1==0xdf){fen4+=5;
                                       xs[6]=dm[fen4%10];
                                       xs[7]=dm[fen4/10];goto loop;}
                          if(P1==0xbf){fen4-=5;
                                       xs[6]=dm[fen4%10];
                                       xs[7]=dm[fen4/10];goto loop;}
                           }
                           break;}   //显示四
                default:break;
              }
              }
      goto loop;}         //无人抢答
      default:break;}    //开始switch
    }                    //总wh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