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见鬼了不能用?

楼主(2020-01-08):
LCD液晶最下面左边显示key_a的值,右边是key_b,上面的是两者的相加,目前只能判断列,不能判断行

网友A:
在实际板上运行可以的,在proteus中未必能行。你0X0F输出后要加延时才行。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键盘扫描的问题了,4x4按键的每一行都可以扫描,但是一行中某一个按键无法扫描,比如第一行前三个能扫描出来,第四个不行,最后用万用表测的IO口电压,发现第四个按键连接的高四位高电平不能被第四位的低电平拉低,搞了一大顿也不知道啥问题,P1和P3口都有几个口不能被拉低,换了P2口正常了

网友C:
用Proteus仿真 和 实际运行的结果可能会不相同,因为51单片没有仿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