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计时电路怎么才能停下来?

楼主:
按键1闭合,按键Z与按键X可分别置数,置数结束按键1打开,倒计时开始。弄了几天没能把它弄到到零停止。

网友A(2020-01-09):
找到两个数码管都为0时的特定状态去控制555的4脚为0V,迫使555停振。

网友B:
修改了一下,现在可以停了。

网友C:
找到这个程序倒计时那个子程序,加一个if语句或者还有别的方法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这个程序倒计时那个子程序,加一个if语句或者还有别的方法很多

这图里根本就木有可编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到这个程序倒计时那个子程序,加一个if语句或者还有别的方法很多

这是纯硬件电路谢谢参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找到两个数码管都为0时的特定状态去控制555的4脚为0V,迫使555停振。

看到你的回复我乐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现在可以停了。

不知该说啥好了,虽然我还不能打开Multisim14形成的文件,但你的确值得敬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现在可以停了。

总算仿真完成了。

网友F(2020-03-28):
你是怎么让他停的呢

网友G(2020-06-29):
你这个是怎么开始倒计时的

网友H(2020-12-04):
麻烦有900秒的倒计时计时器么

网友H:
能发一下文件么?

网友E:
这个电路不够完善,后来鼓捣单片机,就没再弄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能发一下文件么?

想一看究竟就过来吧

网友I:
利用全0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