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件的选型方法?

楼主(2020-01-08):
单片机系统那些常用元件的选型方法?类似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是怎么选型的?稳压管5v转3.3v那个?求类似的常用电子元件的选型方法或者书籍?

网友A:
如果暂不明白的话先买成品模块,多用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暂不明白的话先买成品模块,多用就明白了。

想别人的电路也能知道,但还是想知道原理为什么选这个型号

网友B:
先搞明白器件参数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固定的方法。为什么选择哪个芯片,很多都是个人喜好而已。但是电子元件具体参数和作用还是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选择,最基本的考虑无非就几个。
1.需要实现的功能。是否满足。
2.元件的价格贵不贵。
3.元件能不能买到。
4.PCB板的空间是否充足,如果PCB的空间还有很大,那你可以选择封装比较大的元件。
在电路设计方面一开始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参考别人的元件选取,但是在选择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想一下为什么。因为每一种电子元件在电路中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想明白了为什么,那么你就学到了。

网友D:
5楼已经分析得很好了
你要是多看一下基础的电路知识,就不会有种问题了
就比如"类似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是怎么选型的?",
你看到大多的电路就是用8050的,但8050也有:8050,S8050,SS8050之分,B极的电阻有的人用1K,有的用4.7K,也有不用B极电阻的
那么,就看要求来确定选型了,如果是自己用的,能响就行,但凡你自己实践过的,你就会知道,这选型实际上是很随意,能响就行.
但如果一个消费级产品,那就不一样了:PCB的空间,或者是客户指定封装,蜂鸣响铃分贝要求,单片机响铃的工作电流,这样一来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结果:B极电阻是3.9K±1%,0402封装,驱动使用CE2332型号的MOS管,你去马云家都不一定有的型号.
自己多看书学习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