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522采用spi最少接几个针脚

楼主(2020-01-08):
想用microbit做单片机,但是rc522上针脚多,而microbit上只有spi的(mosi,miso,sck)3个针脚和3.3v和gnd
请教下是不是只要接这5个就够了?

新手上路,感谢指导

网友A:
理解正确,spi最关键是mosi,miso,sck3个针脚,如果还要用RC522其它脚,如CE、中断等,则可选可不选。

网友B:
看看这个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