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H11+单片机温湿度源程序

楼主(2020-01-08):
oth11温湿度传感器,at89c51单片机
设计要求:
①了解DTH1I温湿度模块的功能;
②利用T0实现1秒(或自定义时间)定时,定时时间到,获取当前温湿度值,在OLED
液晶上显示温湿度值;
③通过矩阵键盘和OLED液晶设计人机交互设置界面,可设置3档温湿度状态(正常、
1级警报和2级警报),报警位置显示在OLED液晶最后两行,要求16个按键的功能分别为:
0~9、设置、左移、右移、上移、下移、确认;
④超限进行报警和灯光指示,当处于不同安全等级时,给出不同的报警提示,利用51
mini板上的蜂鸣器和LED实现,并且将安全等级反映在OLED界面上;
⑤要求OLED液晶第一-行为温度值,第二行为湿度值,应有字符加以区分;
⑥按下“设置"功能按键,可以进入单独设置界面,设置温湿度报警值;
⑦制定通讯协议,可以在PC机通过串口助手获取温湿度值和系统运行状态(正常、1
级警报或2级警报);
⑧制定通讯协议,可以在PC机通过串口助手设定温湿度报警值。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dht11.h>
#include<oled12864.H>
#include<uart.h>
#include<keyboard.h>

sbit led = P3^1;
sbit beep = P3^2;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getUart[8],Recv_Val,getUart_i;

unsigned char key,c0;

//默认设定定时时间为1s
unsigned int settingTime=100;//100*10ms=1000ms=1s
//默认设定报警温度
unsigned int settingTemp1=20;
unsigned int settingTemp2=30;
//默认设定报警湿度
unsigned int settingHumi1=50;
unsigned int settingHumi2=60;
extern int temp_value, humi_value;      //读到的温湿度值
//温湿度报警标记
unsigned char humiAlert=0,tempAlert=0;

unsigned char  mode=0;//设置湿度模式:2,设置温度模式:1,正常模式:0

void timer0Init()
{
    TMOD = (TMOD&0xF0)|0X01;
    ET0 = 1;
    EA = 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R0 = 1;
}
////////////转换成ASII码//////////////////
void toString(unsigned char* array,unsigned char dat)
{
    array[0] = dat/10+0x30;
    array[1] = dat%10+0x30;
}

//温度设置界面行光标
unsigned char tLineIndex = 0;
//温度设置界面列光标
unsigned char tRowIndex = 0;
//湿度设置界面行光标
unsigned char hLineIndex = 0;
//湿度设置界面列光标
unsigned char hRowIndex = 0;

//串口接收一条指令完成
bit recvComplete=0;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Fun()
{
    key = Check_KeyBoard();
    if(key != 20)
    {
                        switch(key)
                        {
                                case 10://设置
                                        //在设置温度湿度模式之间切换
                                        if(mode==0)
                                        {
                                                mode=1;
                                        }
                                        else if(mode==1)
                                        {
                                                mode=2;
                                        }
                                        else if(mode==2)
                                        {
                                                mode=1;
                                        }
                                        break;
                                case 11://左移
                                        //设置模式才可以按
                                        if(mode!=0)
                                        {
                                                //温度设置
                                                if(mode==1)
                                                {
                                                        if(tRowIndex<2)
                                                        {
                                                                tRowIndex++;
                                                        }
                                                }
                                                //湿度设置
                                                else
                                                {
                                                        if(hRowIndex<2)
                                                        {
                                                                hRowIndex++;
                                                        }
                                                }
                                        }
                                        break;
                                case 12://右移
                                        //设置模式才可以按
                                        if(mode!=0)
                                        {
                                                //温度设置
                                                if(mode==1)
                                                {
                                                        if(tRowIndex>0)
                                                        {
                                                                tRowIndex--;
                                                        }
                                                }
                                                //湿度设置
                                                else
                                                {
                                                        if(hRowIndex>0)
                                                        {
                                                                hRowIndex--;
                                                        }
                                                }
                                        }
                                        break;
                                case 13://上移
                                        //设置模式才可以按
                                        if(mode!=0)
                                        {
                                                //温度设置
                                                if(mode==1)
                                                {
                                                        if(tLineIndex>0)
                                                        {
                                                                tLineIndex--;
                                                        }
                                                }
                                                //湿度设置
                                                else
                                                {
                                                        if(hLineIndex>0)
                                                        {
                                                                hLineIndex--;
                                                        }
                                                }
                                        }
                                        break;
                                case 14://下移
                                        //设置模式才可以按
                                        if(mode!=0)
                                        {
                                                //温度设置
                                                if(mode==1)
                                                {
                                                        if(tLineIndex<2)
                                                        {
                                                                tLineIndex++;
                                                        }
                                                }
                                                //湿度设置
                                                else
                                                {
                                                        if(hLineIndex<2)
                                                        {
                                                                hLineIndex++;
                                                        }
                                                }
                                        }
                                        break;
                                case 15://确认
                                        //设置模式才可以按确认
                                        if(mode!=0)
                                        {
                                                mode=0;
                                        }
                                        break;
                                default://0-9:设定对应光标上的数值
                                        //设置模式才可以按0-9
                                        if(mode!=0)
                                        {
                                                //温度设置
                                                if(mode==1)
                                                {
                                                        if(tLineIndex==0)//设定settingTemp1
                                                        {
                                                                if(tRowIndex==0)//设置十位
                                                                {
                                                                        unsigned char ge = settingTemp1%10;//旧的个位
                                                                        settingTemp1=key*10+ge;
                                                                }
                                                                else
                                                                {
                                                                        unsigned char shi = settingTemp1/10;//旧的十位
                                                                        settingTemp1=shi*10+key;
                                                                }
                                                        }
                                                        else if(tLineIndex==1)//设定settingTemp2
                                                        {
                                                                if(tRowIndex==0)//设置十位
                                                                {
                                                                        unsigned char ge = settingTemp2%10;//旧的个位
                                                                        settingTemp2=key*10+ge;
                                                                }
                                                                else
                                                                {
                                                                        unsigned char shi = settingTemp2/10;//旧的十位
                                                                        settingTemp2=shi*10+key;
                                                                }
                                                        }
                                                }
                                                //湿度设置
                                                else
                                                {
                                                        if(hLineIndex==0)//设定settingHumi1
                                                        {
                                                                if(hRowIndex==0)//设置十位
                                                                {
                                                                        unsigned char ge = settingHumi1%10;//旧的个位
                                                                        settingHumi1=key*10+ge;
                                                                }
                                                                else
                                                                {
                                                                        unsigned char shi = settingHumi1/10;//旧的十位
                                                                        settingHumi1=shi*10+key;
                                                                }
                                                        }
                                                        else if(hLineIndex==1)//设定settingHumi2
                                                        {
                                                                if(hRowIndex==0)//设置十位
                                                                {
                                                                        unsigned char ge = settingHumi2%10;//旧的个位
                                                                        settingHumi2=key*10+ge;
                                                                }
                                                                else
                                                                {
                                                                        unsigned char shi = settingHumi2/10;//旧的十位
                                                                        settingHumi2=shi*10+key;
                                                                }
                                                        }
                                                }
                                        }
                                        break;
                        }
                }
}

void displayNormal()
{
        unsigned char tempDisBuf[]="Temp:00C";//显示温度
        unsigned char humiDisBuf[]="Humi:00%";//显示湿度
        unsigned char humiAlertDisBuf[]="HumiAlert:0";//显示湿度
        unsigned char tempAlertDisBuf[]="TempAlert:0";//显示湿度
        LCD_Fill(0x00);  //清屏
        toString(tempDisBuf+5,temp_value);//填充温度
        toString(tempDisBuf+5,humi_value);//填充湿度
        LCD_P8x16Str(0,0,tempDisBuf);//显示温度
        LCD_P8x16Str(0,1,humiDisBuf);//显示湿度
        tempAlertDisBuf[10]='0'+tempAlert;//填充温度报警值
        humiAlertDisBuf[10]='0'+humiAlert;//填充湿度报警值
        LCD_P8x16Str(0,2,tempAlertDisBuf);//显示温度报警
        LCD_P8x16Str(0,3,humiAlertDisBuf);//显示湿度报警
}

void sendStatus()
{
        unsigned char tempDisBuf[]="Temp:00C\r\n";//显示温度
        unsigned char humiDisBuf[]="Humi:00%\r\n";//显示湿度
        unsigned char humiAlertDisBuf[]="HumiAlert:0\r\n";//显示湿度
        unsigned char tempAlertDisBuf[]="TempAlert:0\r\n";//显示湿度
        toString(tempDisBuf+5,temp_value);//填充温度
        toString(tempDisBuf+5,humi_value);//填充湿度
        tempAlertDisBuf[10]='0'+tempAlert;//填充温度报警值
        humiAlertDisBuf[10]='0'+humiAlert;//填充湿度报警值
        UART1_SendStr(tempDisBuf);//发送温度
        UART1_SendStr(humiDisBuf);//发送湿度
        UART1_SendStr(tempAlertDisBuf);//发送温度报警
        UART1_SendStr(humiAlertDisBuf);//发送湿度报警
}

void displaySetTemp()
{
        unsigned char buf[]=" Temp1=00";
        LCD_Fill(0x00);  //清屏
        LCD_P8x16Str(0,0,"Temp Setting");
        buf[0]=(tLineIndex==0)?'-':' ';//当前修改行光标指示
        buf[5]='1';//填充Temp1
        toString(buf+7,settingTemp1);//填充
        LCD_P8x16Str(0,1,buf);//显示settingTemp1
        buf[1]=(tLineIndex==1)?'-':' ';//当前修改行光标指示
        buf[5]='2';//填充Temp2
        toString(buf+7,settingTemp2);//填充
        LCD_P8x16Str(0,2,buf);//显示settingTemp2
}

void displaySetHumi()
{
        unsigned char buf[]=" Humi1=00";
        LCD_Fill(0x00);  //清屏
        LCD_P8x16Str(0,0,"Humi Setting");
        buf[0]=(tLineIndex==0)?'-':' ';//当前修改行光标指示
        buf[5]='1';//填充Temp1
        toString(buf+7,settingHumi1);//填充
        LCD_P8x16Str(0,1,buf);//显示settingTemp1
        buf[1]=(tLineIndex==1)?'-':' ';//当前修改行光标指示
        buf[5]='2';//填充Temp2
        toString(buf+7,settingHumi2);//填充
        LCD_P8x16Str(0,2,buf);//显示settingTemp2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mpTime=0;
                unsigned int tmpVal=0;
                unsigned char tmpCharVal=0;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用于定时检测温度湿度
    UART1_Init(0xDc,0,1);
    LCD_Init();

    while(1)
    {
                        //根据当前模式显示不同的界面
                        switch(mode)
                        {
                                case 0:
                                        displayNormal();
                                        break;
                                case 1:
                                        displaySetTemp();
                                        break;
                                case 2:
                                        displaySetHumi();
                                        break;
                                default:
                                        break;
                        }

                        //按键函数
                        KeyFun();

                        //处理串口数据
                        //协议:
                        //设置定时时间:"*S1100#",其中1100表示1100ms,最大为9999ms(只能为4位)
                        //设置温度阈值:"*T1:50#",其中1表示阈值1,可为1,2;50表示设定该值为50(只能为2位)
                        //设置湿度阈值:"*H1:50#",其中1表示阈值1,可为1,2;50表示设定该值为50(只能为2位)
                        //获取运行参数:"*G#"
        if(recvComplete==1)
                                {
                                        switch(getUart[1])
                                        {
                                                case 'S':
                                                        tmpTime = (getUart[2]-'0')*1000+(getUart[3]-'0')*100+(getUart[4]-'0')*10+(getUart[5]-'0');
                                                        if(tmpTime<9999)
                                                        {
                                                                settingTime=tmpTime;
                                                        }
                                                        else
                                                        {
                                                                UART1_SendStr("Set timer0 error!\r\n");
                                                        }
                                                        break;
                                                case 'T':
                                                        tmpCharVal = getUart[2]-'0';
                                                        tmpVal = (getUart[4]-'0')*10+(getUart[5]-'0');
                                                        if((tmpVal<99)&&(tmpCharVal<3)&&(tmpCharVal>0))
                                                        {
                                                                if(tmpCharVal==1)
                                                                {
                                                                        settingTemp1 = tmpVal;
                                                                }
                                                                else
                                                                {
                                                                        settingTemp2 = tmpVal;
                                                                }
                                                        }
                                                        else
                                                        {
                                                                UART1_SendStr("Set Temp value error!\r\n");
                                                        }
                                                        break;
                                                case 'H':
                                                        tmpCharVal = getUart[2]-'0';
                                                        tmpVal = (getUart[4]-'0')*10+(getUart[5]-'0');
                                                        if((tmpVal<99)&&(tmpCharVal<3)&&(tmpCharVal>0))
                                                        {
                                                                if(tmpCharVal==1)
                                                                {
                                                                        settingHumi1 = tmpVal;
                                                                }
                                                                else
                                                                {
                                                                        settingHumi2 = tmpVal;
                                                                }
                                                        }
                                                        else
                                                        {
                                                                UART1_SendStr("Set Humi value error!\r\n");
                                                        }
                                                        break;
                                                case 'G':
                                                        sendStatus();
                                                        break;
                                        }
                                        recvComplete=0;
                                }

                                //判断是否声光报警
                                if((humiAlert>0)||(tempAlert>0))
                                {
                                        beep=1;
                                        led=1;
                                }
                                else
                                {
                                        beep=0;
                                        led=0;
                                }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10ms中断一次
    TH0 = (65536-10000)/256;
    TL0 = (65536-10000)%256;

    c0++;
    if(c0==settingTime)
    {
                        //定时时间到,获取一次温湿度
        getDHT11();

                                //检查温度范围是否需要报警,不报警tempAlert=0,一档二档报警分别为1,2
                                if(temp_value<=settingTemp1)
                                {
                                        tempAlert=0;
                                }
                                else if(temp_value<=settingTemp2)
                                {
                                        tempAlert=1;
……………………

网友A(2020-06-02):
兄弟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