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4调试程序过程

楼主(2020-01-09):
在keil4建立一个项目,再加入一个C文件,调试成功后,再加第二个C文件,在着手debug第二个C文件时候,系统默认调试第一个文件,有什么办法能直接调试第二个C文件呢 ?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导入第二个文件,或第一个文件中调用第二个文件。

网友B:
可以将第二个文的.c或.h文件的头文件放到第一文件中,如果还不了就在网上找一个多文件的案例多看看就明白

网友C:
两个文件不能建两个工程吗?

网友D:
一个项目只能有一个main函数,这是入口地址,不管在哪个文件,你需要调试哪个函数就在main调用那个函数就行了。如果你的两个C文件都有main函数,那么编译都无法通过的。

网友E:
我的理解是,一个工程文件只能包含一个main函数,如果需要调试第二个文件,我通常的做法是再建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F:
建立工程是学习的第一步,选择菜单栏的Project,从其下拉菜单中选择New uVision project, 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请选择你需要存储项目的位置,然后键入项目的名称,然后保存。

网友F:
保存后弹出一个新窗口,请选择目标设备,这里指的是请选择你要开发学习的MCU,相信下图中左侧一列的很多品牌名字都为大家所熟知,但是一定记得选择和你开发板所对应的那颗芯片型号。譬如这里选择STM32F103C4. 右侧将会出现该芯片的一些描述。完成后点击OK。

网友F:
点击OK后悔弹出一个提示,提示中的文件是一个汇编格式的文件,作用就是分配堆栈的大小以及中断向量表的入口地址,程序启动后将从此文件运行然后跳转到main()函数入口。可以选择是,也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编写的文件。图中画圈的部分即为程序初始执行的代码。

网友G:
调试时单步,它会进入函数的

网友H:
在新建个工程添加C文件

网友I:
一个工程只能包含一个主程序,两个一起编译会出错,可以创建两个工程分别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