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关于AD13转CAD的问题

楼主(2020-01-09):
插件我已安装了,但不知怎的的就是不能导入CAD文件,导入后就弹出下列错误窗口,麻烦有那位大侠知道问题所在请指点一二,谢谢

请问以下这两个窗口的的内容还要设置吗

网友A:
要先转成CAD低版本DXF格式,另外有散的线段要合并成一个整体,最关键的是要先百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转成CAD低版本DXF格式,另外有散的线段要合并成一个整体,最关键的是要先百度看看!

那如何导入CAD文件,我就是导入不了AD文件,谢谢

网友B:
在PCB画板那>>导入>>导入DXF文件,就可以了,自己选择好应对的层就可以了
是导入,不是导入向导,也不是智能导入,我这没法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画板那>>导入>>导入DXF文件,就可以了,自己选择好应对的层就可以了
是导入,不是导入向导,也不是智能导 ...

我导入了,导入了文件后就出现上面的错误窗口了,我也不知是那出问题,我用的是破解版,是不是因为不是正版而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画板那>>导入>>导入DXF文件,就可以了,自己选择好应对的层就可以了
是导入,不是导入向导,也不是智能导 ...

网友B:
先打开CAD文件,然后在CAD软件中把CAD文件另存为DXF格式的文件,然后再导入,这一点2楼也告诉过你了
而且,我也是告诉你导入DXF文件了
可你导入的是DWG文件..........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网上也有教程,你应该多动动手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CAD文件,然后在CAD软件中把CAD文件另存为DXF格式的文件,然后再导入,这一点2楼也告诉过你了
而且, ...

其实我前面两种文件也试了,也不行,现在已经弄可以导入但还是有一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