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通过tb6560控制42步进电机正反转,可以正转,但是不能反转,求高手帮忙

楼主(2020-01-09):
#include <reg52.h> //TB6560
sbit CLK = P1^0;//肪冲
sbit DIR = P3^7; //转向
sbit ENA = P1^2; //使能
sbit CW = P2^0; //正转运行按键
sbit STOP = P2^1; //停止运行按键
sbit CCW = P2^2; //反转运行按键
sbit ADJ1 = P2^3; //调速运行按键
sbit ADJ2 = P2^4; //调速运行按键

bit Run_Status; //运行状态位标志.

#define F_DIR 0 //正转
#define B_DIR 1 //反转
unsigned int CYCLE; //周期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延时函数

{
while(--cnt);
}

void main(void)
{
Run_Status=0; // =0表示电机在停止状态,可以按键正转、反转均可
CLK = 0;
ENA = 0;
ADJ1=1;
ADJ2=1;

while(1)
{
if(!STOP) //任何时候按停止键,电机停止运行
{
Delay(1000); //延时去抖动
if(!STOP)
{
Run_Status=0; //电机正在停止的状态标志
CLK = 0;
ENA = 0;
TR0=0;
}
}

if(!CW) //按正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正转运行
{
Delay(1000); //按下延时去抖动
if(!CW)
{
TR0=0;
DIR=F_DIR; //电机运行方向正转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ENA = 1;
CYCLE=2500; //脉冲频率 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 即100Hz
TMOD =0x01;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IE= 0x82; //打开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
}

if(!CCW) //按反转键同时电机不是正在运行时,电机反转运行
{
Delay(1000); //延时去抖动
if(!CCW)
{
TR0=0;
DIR=B_DIR; //电机运行方向反转
Run_Status=1; //电机正在运行的状态标志
ENA = 1;
CYCLE=2500; //脉冲频率 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 即100Hz
TMOD =0x01;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IE= 0x82; //开中断
TR0=1;
}
}
/*
if(ADJ1==0)
{
Delay(1000); //延时去抖动
if(ADJ1==0)
{
ADJ1=1;
LED0=1;
if(CYCLE<20000)
{
CYCLE+=1000;
}
else
{
CYCLE=1000;
}
Run_Status=1;
TR0=1;
}
}
if(ADJ2==0)
{
Delay(1000); //延时去抖动
if(ADJ2==0)
{
LED1=1;
ADJ2=1;
if(CYCLE>1000)
{
CYCLE-=1000;
}
Run_Status=1;
TR0=1;
}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TR0=1;//打开定时器
CLK= ~CLK;
}

网友A:
用万用表量sbit DIR = P3^7; //转向脚,正反转时电压情况,有变化吗,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