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12FNG电机驱动芯片的内部工作原理 求帮助

楼主(2020-01-09):
具体介绍一下内部工作原理 从开始到结束

网友A:
你是说从原子开始讲呢还是怎样 ? 百度一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你是应用芯片,不是设计芯片,按说明书知道怎么用就行。

网友C(2020-05-07):
你功能实现了吗?51的代码能借我参考下吗

网友D(2020-09-28):
有没有原理图文件?

网友E:
https://wenku.baidu.com/view/438d27e60722192e4436f659.html

上面有控制逻辑表,就这么简单!

网友F:
TB6612是双驱动,也就是可以驱动两个电机
下面分别是控制两个电机的IO口

STBY口接单片机的IO口清零电机全部停止,
置1通过AIN1 AIN2,BIN1,BIN2 来控制正反转

VM  接12V以内电源
VCC 接5V电源
GND 接电源负极

驱动1路
PWMA      接单片机的PWM口
真值表:
AIN1 0      0      1
AIN2 0      1      0
     停止 正传   反转

A01
A02   接电机1的两个脚

驱动2路
PWMB     接单片机的PWM口
真值表:
BIN1 0      0      1
BIN2 0      1      0
     停止 正传   反转

网友G:
TB6612是双驱动,也就是可以驱动两个电机

STBY口接单片机的IO口清零电机全部停止,
置1通过AIN1 AIN2,BIN1,BIN2 来控制正反转

VM  接12V以内电源
VCC 接5V电源
GND 接电源负极

TB6612FNG (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