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器电路2.0版本(采用了555多谐振荡器)

楼主:
这次的八路抢答器,是在我上次画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借鉴了百度经验),通过使用555多谐振荡器来增加倒计时功能,大概设计周期时间为1s左右,T=0.7*(R2+2R1)=1.015s,后面连的示波器是在连的时候用来看输出的波形是否准确。

从抢答器主体部分引下来的或非门端连下来,通过使用两个与非门组成一个基本的RS触发器。当与非门U21两个端信号输入都是低电平时,倒计时暂停,U22两个端输入都是高电平时,倒计时连续。当其中一个选手按下抢答按钮后,倒计时暂停,选手的指示灯亮,选手的序号也在数码管中显示出来。使用的控制芯片为74HC192,芯片的使用可自行查阅书籍或百度

这个电路总的运行为,初始时,开关拨到清零状态,启动开关关闭,RESET按钮打开,此时报警灯亮,设计的报警灯也会在30s后,若没人抢答的话,自行亮起。

当准备开始工作时,将双刀单掷开关拨到工作状态,打开启动按钮,即可开始抢答,此时30s倒计时也开始工作。倒计时的秒数可通过修改74HC192的D0D1D2D3的电平来改变。如我设置30s,则高位的192的D0D1=“1”,D2D3=“0”,此时设置的就是3,2^1+2^0=3。

RESET按钮是用来解除选手按下的锁存,清零则是用来清除秒数。
这个电路还存在一些小bug,在复位按钮上,我也没有设置将清秒和清选手的结合起来,还有待优化。写的不好,请多多见谅(发现自己有观众后非常激动嘿嘿)

网友A(2020-01-09):
图片是按顺序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上面插入了可是没有显示

网友B(2020-06-1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源文件嘛,谢谢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源文件嘛,谢谢拉

源文件被我不小心删掉了,所以没有附上去

网友C(2021-11-02):
为什么不上传文件呢,楼主

网友D:
主持人按键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