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表头故障

楼主:
在网上上买了7个数字表头,只有两个是完好的,其余不同程度有故障,请懂单片机的高手参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检查电路都没问题。本人对单片机不会,无从修了。单片机是N76E003A120,运放是OP7C,数字显示是TM1640.换了显示集成块还是不正常。
今天我通过对换数显块子,两个不显示的板子修好了,现在只有缺字段的和全显示8的两个板子换了数显块子还依旧。说明是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A(2020-01-09):
全部标记,全部拆开,然后交叉拼接。
就是将那个能用的,用别的不能用的板上拆的零件一个个地替换,换上去不能用的件就是坏的。
当然,单片机如果换上不能用还可能是程序问题,自己编程试着解决就好。

网友B:
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拿放大镜查一下,然后补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拿放大镜查一下,然后补焊。

我对换显示块子修好了两个全不显示的.还有一个全显示8的和一个缺字段(每一个8的相同字段不显示)的换了显示块子还是依旧.

网友C:
这个论坛咋这么冷清,每个帖子都跟帖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