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电源管理IC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09):
使用 AZ1117-3.3V IC。
从十二V电压,降低到 三点三V。 IC 发热比较大,芯片都烫手。

怎么解决?
有没有不发热的芯片?

网友A:
12v一下到3.3,降得多,发热厉害,可以考虑中间转一下,12——5——3.3。甚至可以中间转两次:12——9——5——3.3,加几只780X的三端。

网友B:
换芯片或加散热器;
不通电就不发热了。

网友C:
任何线性稳压都要发热,如果位置、空间许可,用微型DCDC模块代替,效率高,发热完全克服。

网友D:
要看你负载多大,如果打的话建议更换电源芯片,可以考虑MP1470

网友E:
“3A 3.3V 150kHz DC-DC芯片降压开关调节器 LM2596R-3.3”这种芯片不发热。

网友F:
试试开关型降压芯片

网友G:
主要的问题就是负载,需求大于电源芯片的供给,电源芯片就会达到最大的工作负荷,所以才会发热很严重。你需要知道的是,你的工作部分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大的电流需求,如果是那就必须更换电源转换方案,如果不是那应该是电路存在短路的问题,上电后原本的3.3V电源是否有被拉低的问题。

网友H:
发热和负载大小有关,1117电源管理IC发热首先是设计造成的,设计时欠考虑.

网友I:
好像你这个一下降的有点多呀

网友J:
1、12V转3.3V压降太大,要根据负载大的话温升是高,可加散热器解决;

网友K:
还是用DC TO DC的好一些,这样线性的降压电流大时都会发烫

网友L:
这个也和你的用电电流有关,如果你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建议更换开关降压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