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 proteus代码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1-10):
这个是直流电输入,在左侧栏的发生器那里找,DC的那一项就是了

网友B:
是这个东西吧,DC。

网友C:
我只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负载

网友D:
应该是软件左边那一竖列里的“输入”  我电脑重装了没有截图

网友E:
DC那一项,直流电输入

网友F:
在左侧元器件选择里面,激励源模式,DC直流电输入

网友G:
DC,圆圈S这里

网友H:
直流电输入,DC的一项

网友I:
激励源模式,DC直流电输入,双击可以改变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