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H9 POS机 TFT屏 显示屏驱动成功

楼主:
在代理那里拿了台不用的POS,是魔方H9,拆开后可以看到是主控是主流的MH1902,这个主控没有资料,没法玩了,后来由于找屏的接口定义拆了旁边的屏蔽罩才晓得内有乾坤:

驱动显示屏的并非MH1902,而是屏蔽罩下面的联发科MT6261DA驱动显示的,这个芯片功能很强大,可惜也没什么资料,照片就不上传了,有兴趣的可以百度;

还得到一个热敏打印机,这个不找怎么玩,研究一下再发帖;

这个就是240*320的TFT屏,屏是2.8”带触摸的。

这是屏背面,可以看到TFT屏的型号是ST7789v2,网上资料很少,幸好在Arduino的库里面搜索ST7789可以搜到,可以正常驱动。

这是排线的,接口定义:
1:NC,2:NC,3:未知,4:电源+3.3V,5:电源+3.3V,6:Data,7:CLK,8:DC,9:RSET,10:CS;
11:NC,12-15:LEDK,16:LEDA,17-18:电源地,19-22:触摸屏,23-24:NC
这个引脚定义确实不好找,6-10脚虽然只有5个引脚,通过排除法可以排除CS和REST两个引脚,其他3个引脚就很好试了,可惜我用的是NANO的板子,测试的程序比较耗CPU所以要很长时间才有反应,开始以为是我接错线了,试了无数次还是不行,以为是电平的原因,接了电平转换模块还是不行,最后没法了就只有查MT6261的引脚资料才确定了引脚,结果接上后需要15秒才会有反应,真是坑啊,接下来就是触摸屏,后续再更新。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跟帖,我不一定天天看,但看到会回复的。
... ...

网友A(2022-04-14):
等大神完美整合好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