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使用xpt2046触摸屏 Arduino下载的库不能自定义MOSI、MISO、SCLK的引脚

楼主(2020-01-09):
按照网上的帖子将两块STM32F103C刷成了arduino的bootland,终于可以直接USB口上传IDE编程了,可是没有支持STM32的xpt2046触摸屏的库,主要是因为XPT2046是SPI接口的,Arduino下载的库只能自定义CS和IRQ引脚,不能自定义MOSI、MISO、SCLK的引脚,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办法呢?谢谢各位了。这是库文件。

#include "XPT2046_Touchscreen.h"

#define Z_THRESHOLD     400
#define Z_THRESHOLD_INT        75
#define MSEC_THRESHOLD  3
#define SPI_SETTING     SPISettings(2000000, MSBFIRST, SPI_MODE0)

static XPT2046_Touchscreen         *isrPinptr;
void isrPin(void);

bool XPT2046_Touchscreen::begin()
{
        SPI.begin();
        pinMode(csPin, OUTPUT);
        digitalWrite(csPin, HIGH);
        if (255 != tirqPin) {
                pinMode( tirqPin, INPUT );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tirqPin), isrPin, FALLING);
                isrPinptr = this;
        }
        return true;
}

#ifdef ESP32
void IRAM_ATTR isrPin( void )
#else
void isrPin( void )
#endif
{
        XPT2046_Touchscreen *o = isrPinptr;
        o->isrWake = true;
}

TS_Point XPT2046_Touchscreen::getPoint()
{
        update();
        return TS_Point(xraw, yraw, zraw);
}

bool XPT2046_Touchscreen::tirqTouched()
{
        return (isrWake);
}

bool XPT2046_Touchscreen::touched()
{
        update();
        return (zraw >= Z_THRESHOLD);
}

void XPT2046_Touchscreen::readData(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z)
{
        update();
        *x = xraw;
        *y = yraw;
        *z = zraw;
}

bool XPT2046_Touchscreen::bufferEmpty()
{
        return ((millis() - msraw) < MSEC_THRESHOLD);
}

static int16_t besttwoavg( int16_t x , int16_t y , int16_t z ) {
  int16_t da, db, dc;
  int16_t reta = 0;
  if ( x > y ) da = x - y; else da = y - x;
  if ( x > z ) db = x - z; else db = z - x;
  if ( z > y ) dc = z - y; else dc = y - z;

  if ( da <= db && da <= dc ) reta = (x + y) >> 1;
  else if ( db <= da && db <= dc ) reta = (x + z) >> 1;
  else reta = (y + z) >> 1;   //    else if ( dc <= da && dc <= db ) reta = (x + y) >> 1;

  return (reta);
}

// TODO: perhaps a future version should offer an option for more oversampling,
//       with the RANSAC algorith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NSAC

void XPT2046_Touchscreen::update()
{
        int16_t data[6];

        if (!isrWake) return;
        uint32_t now = millis();
        if (now - msraw < MSEC_THRESHOLD) return;

        SPI.beginTransaction(SPI_SETTING);
        digitalWrite(csPin, LOW);
        SPI.transfer(0xB1 /* Z1 */);
        int16_t z1 = SPI.transfer16(0xC1 /* Z2 */) >> 3;
        int z = z1 + 4095;
        int16_t z2 = SPI.transfer16(0x91 /* X */) >> 3;
        z -= z2;
        if (z >= Z_THRESHOLD) {
                SPI.transfer16(0x91 /* X */);  // dummy X measure, 1st is always noisy
                data[0] = SPI.transfer16(0xD1 /* Y */) >> 3;
                data[1] = SPI.transfer16(0x91 /* X */) >> 3; // make 3 x-y measurements
                data[2] = SPI.transfer16(0xD1 /* Y */) >> 3;
                data[3] = SPI.transfer16(0x91 /* X */) >> 3;
        }
        else data[0] = data[1] = data[2] = data[3] = 0;        // Compiler warns these values may be used unset on early exit.
        data[4] = SPI.transfer16(0xD0 /* Y */) >> 3;        // Last Y touch power down
        data[5] = SPI.transfer16(0) >> 3;
        digitalWrite(csPin, HIGH);
        SPI.endTransaction();
        //Serial.printf("z=%d  ::  z1=%d,  z2=%d  ", z, z1, z2);
        if (z < 0) z = 0;
        if (z < Z_THRESHOLD) { //        if ( !touched ) {
                // Serial.println();
                zraw = 0;
                if (z < Z_THRESHOLD_INT) { //        if ( !touched ) {
                        if (255 != tirqPin) isrWake = false;
                }
                return;
        }
        zraw = z;

        // Average pair with least distance between each measured x then y
        //Serial.printf("    z1=%d,z2=%d  ", z1, z2);
        //Serial.printf("p=%d,  %d,%d  %d,%d  %d,%d", zraw,
                //data[0], data[1], data[2], data[3], data[4], data[5]);
        int16_t x = besttwoavg( data[0], data[2], data[4] );
        int16_t y = besttwoavg( data[1], data[3], data[5] );

        //Serial.printf("    %d,%d", x, y);
        //Serial.println();
        if (z >= Z_THRESHOLD) {
                msraw = now;        // good read completed, set wait
                switch (rotation) {
                  case 0:
                        xraw = 4095 - y;
                        yraw = x;
                        break;
                  case 1:
                        xraw = x;
                        yraw = y;
                        break;
                  case 2:
                        xraw = y;
                        yraw = 4095 - x;
                        break;
                  default: // 3
                        xraw = 4095 - x;
                        yraw = 4095 - y;
                }
        }
}

楼主:
这个是专门写个STM32用arduino的驱动亲测XPT2046可以正常驱动,MOSI、CLK、MISO用硬SPI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