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分享用STC8G1K12单片机的PCA作16位定时器--模拟PWM调光OK

楼主(2020-01-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FOSC    12000000L
#define T100Hz  (FOSC / 12 / 1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5=0xC8;//xxxx,1111 端口5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P_SW1=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sfr CCON=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CF0=CCON^0;         //PCA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CCON^1;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CCON^6;         //PCA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sbit CF=CCON^7;         //PCA定时器溢出标志
sfr CMOD=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0xE9;           //PCA定时器低字节
sfr CH=0xF9;           //PCA定时器高字节
sfr CCAPM0=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1=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sfr CCAP1L=0xE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1H=0xF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PCAPWM0=0xf2;
sfr PCAPWM1=0xf3;

sbit PCA_LED=P3^5;           //PCA测试LED
sbit PCA_LED1=P1^1;           //PCA测试LED
uint cnt;
uint value;
uchar num,datpwm;
sbit LED=P3^6;//LED输出引脚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CC = P_SW1;
    ACC &= ~(CCP_S0 | CCP_S1);//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CCP_S0=1 CCP_S1=0
//  ACC |= CCP_S0;//(P3.4/ECI_2, P3.5/CCP0_2, P3.6/CCP1_2, P3.7/CCP2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CCP_S0 | CCP_S1);//CCP_S0=0 CCP_S1=1
//  ACC |= CCP_S1;//(P2.4/ECI_3, P2.5/CCP0_3, P2.6/CCP1_3, P2.7/CCP2_3)
//  P_SW1 = ACC;
    CCON = 0;//清除模块中断标志//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PCA定时器停止//清除CF标志
    CL = 0;//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0;//设置PCA时钟源//禁止PCA定时器溢出中断
    value = T100Hz;
    CCAP0L = value;
    CCAP0H = value >> 8;//初始化PCA模块0
    value += T100Hz;
    CCAPM0 = 0x49; //PCA模块0为16位定时器模式
    CR = 1;//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EA = 1;
    cnt = 0;
    while (1)
        {
                datpwm=1;//亮度可以从0-100之间变化  100是最亮的  0就是关掉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CCF0=0;//清中断标志
    CCAP0L=value;
    CCAP0H=value>>8;//更新比较值
    value+=T100Hz/100;//原始值为10ms/100=0.1ms--变换后的值
    if (cnt--==0)
    {
        cnt=10000;//记数100次
        PCA_LED = !PCA_LED;//每秒闪烁一次
                PCA_LED1= !PCA_LED1;
    }
        num++;
        if(num>=100)
        num=0;
        if(num<datpwm)
        LED=0;//如果计数器变量小于PWM时,LED亮
        else
        LED=1;
}

网友A(2023-07-18):
请问一下,这款单片机的PCA模块不是可以产生PWM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