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分享STC8G1K12系列单片机EEPROM使用IAP源程序

楼主:
最近将以前15系列单片机程序直接移植过来,发现一直出现不正常,后面仔细分析查找资料,发现原来最新单片机STC8G系列EEPROM写法略有不同..........

具体不同点如下:
1、多了继存器 IAP_TPS=F5H  它是擦除等待时间继存器  而以前单片机直接将这个功能集成在IAP_CONTR中,所以直接移植会出现EEPROM无法读写
程序具体如下:
sfr        DATA1=0xC2;//数据寄存器
sfr        ADDRH=0xC3;//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ADDRL=0xC4;//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CMD=0xC5;//命令模式寄存器
sfr        TRIG=0xC6;//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CONTR=0xC7;//控制寄存器
sfr        TPS=0xF5;//等待时间控制继存器

/******************************/
/********读EEPROM子函数********/
/******************************/
uchar read(uint add)//读EEPROM子函数,add为EEPROM读数地址
{

        CONTR=0x82;//定义控制寄存器工作时间,打开控制寄存器,晶体为12M
        TPS=12;//晶振为12MHZ
        CMD=0x01;//选择读的方式
        ADDRH=(add>>=8);//得到地址高八位
        ADDRL=add&(0x00ff);//得到地址低八位
        TRIG=0x5a;//控制码
        TRIG=0xa5;//控制码
         _nop_();//延时
        CONTR=0x00;//复位控制寄存器
        TRIG=0X00;//复位方式寄存器
        return DATA1;//将值返回
}
/******************************/
/********写EEPROM子函数********/
/******************************/
void program(uint add,uchar vale)//写EEPROM子函数,add为EEPROM要写数的地址, vale为要存的数变量
{

        CONTR=0x82;//定义控制寄存器工作时间,打开控制寄存器,晶体为12M
        TPS=12;//晶振为12MHZ
        CMD=0X02;//选择写的方式
        ADDRH=(add>>=8);//得到地址高八位
        ADDRL=add&(0x00ff);//得到地址低八位
        DATA1=vale;//将要存的数放进存数寄存器DATA
        TRIG=0x5a;//控制码
        TRIG=0xa5;//控制码
         _nop_();//延时
        CONTR=0x00;
        TRIG=0X00;
}
/******************************/
/********扇出EEPROM子函数********/
/******************************/
void sector(uint add)//扇出子函数
{
        CONTR=0x82;

        TPS=12;//晶振为12MHZ
        CMD=0x03;//选择寄存器方式
        ADDRH=(add>>=8);
        ADDRL=add&(0x00ff);
        TRIG=0x5a;
        TRIG=0xa5;
         _nop_();
        CONTR=0x00;
        TRIG=0X00;
}

void main()
{
        dat[0]=read(0x0000);//闹钟时
        while(1)
        {
                sector(0x0000);//先扇出
                program(0x0000,dat[0]);/
        }

网友A(2020-06-06):
我调试时写IAP_CONTR=0x80,但监控窗口显示IAP_CONTR=0x50呢?且发现操作EEPROM无效?请指点,谢谢!

网友B(2020-07-25):
很好,试过的确能读写,重新上电也能正确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