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s1110压力变送器输出数字跳变的问题

楼主(2020-01-09):
目前我使用的一款2kg的压力传感器,自带配套的变送器,使用的AD为ads1110,单片机是89C52,输出一位整数,六位小数,整数位是公斤位,发现转换显示到液晶上时,小数位第四位往后出现跳变,有时往小跳变,有时往大跳变,并且调节不到全部显示位零,软件使用的是中值滤波,需不需要在AD输入加硬件滤波?如果要加的话该加哪一种滤波电路?另外软件校准的话该怎么校准呢?
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小数位第4位已是克以下了,可以怱略不计,可以在程序中判断小数位第3位如是小于1时就显示为0,大于1时而正常显示,这样也不需要校准,当然有校准功能无非就是用一个标准法码上去测,然后把值读出来,再减去标准法码值,得出误差值,然后存入EEPROM中,正式用时每次都加或减这个误差值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之前用过ads1110这个芯片,也试过不稳的情况,我加了一个104的滤波电容就解决了。像这类芯片对电源的要求都会比较高一点,想办法使电源的纹波小一些就好。
这种压力传感器校准挺简单的,无非就是把初始值去掉。可以买几个砝码去校准一下。

网友C:
按照官方数据手册来说行
不管是在调零还是ADC过程,这个IC都有一个非线性误差:INL: 0.01% of FSR max
也就是说一个ADC的结果和真实结果基本每次都会有一定的误差,你想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等于0是不行,这要软件去运算的
没做过电子称,细节方面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位第4位已是克以下了,可以怱略不计,可以在程序中判断小数位第3位如是小于1时就显示为0,大于1时而正 ...

嗯嗯,您好,就是这个AD转换出来显示出的是电压值吧,但是我用万用表量变送器输出的和液晶显示出来的值还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过ads1110这个芯片,也试过不稳的情况,我加了一个104的滤波电容就解决了。像这类芯片对电源的要求 ...

我想把电源换成ldo,不稳的情况已基本解决,软件做了滤波,现在就是这个转换出来显示出的值跟我用万用表测量的值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位第4位已是克以下了,可以怱略不计,可以在程序中判断小数位第3位如是小于1时就显示为0,大于1时而正 ...

您好,我用砝码取测,显示出来的数字要比砝码的实际重量要小,是不是我显示出来的这个数字并不是重量值,而是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官方数据手册来说行
不管是在调零还是ADC过程,这个IC都有一个非线性误差:INL: 0.01% of FSR max
也就 ...

ADC转换出来的结果只是电压值,并不是实际的重量吧,需要经过校准或者说乘以一个校准系数,得出来的才是实际的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过ads1110这个芯片,也试过不稳的情况,我加了一个104的滤波电容就解决了。像这类芯片对电源的要求 ...

您说的校准是测量下砝码的值,然后这个值肯定跟实际的砝码值不一样,那么可以多测量几个砝码,测量出来的值减去对应的砝码初值,这样看一下是不是差值都一样对吧,这个差值我感觉也不会一样,应该是存在一个系数,这个系数才是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