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层电梯程序(传感器版+定时模拟版)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1-09):
第一个版本:8层楼梯传感器版
第二个版本:8层楼梯定时模拟版

8层楼梯传感器版仿真

8层楼梯传感器版

8层楼梯传感器版

.c程序:

/*******************电梯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移植部分代码*************************/
sbit DOOR=P3^5;
sbit DlevMotor_P=P3^6; //电梯电机正极
sbit DlevMotor_N=P3^7; //电梯电机负极
#define SEGPort    P0
#define KeyPort_X  P1
#define KeyPort_Y  P2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MaxFloor   8

#define FloorStayTime 40        //单位:50ms
#define DoorStayTime  2   //单位:S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Null  0
#define STOP  1
#define UP    2
#define DOWN  3
#define Dlev_UP    DlevMotor_P=0;DlevMotor_N=1  //低电平有效
#define Dlev_DOWN  DlevMotor_P=1;DlevMotor_N=0  //低电平有效
#define Dlev_STOP  DlevMotor_P=1;DlevMotor_N=1  //低电平有效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DOOR_Open  DOOR=OPEN
#define DOOR_Close DOOR=CLOSE

typedef struct
{
        u8 DlevRunning;
  u8 CurrentFloor;
        u8 Direction;
        u8 FloorCallTable[MaxFloor+1];//数组[0]不用,从[1]开始使用
        u8 FloorTimerCount;
        u8 ArriveFlag;  //到达楼层信号(用于停止或在前一楼层提前加减速)
        u8 FreeFlag;
}TYPEDEF_DLEVSTATE;
TYPEDEF_DLEVSTATE DlevState;

u8 code SEG_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EG数码管段码  0~9
u8 Timer_Second;
u16 TimerCount;
u8 RICount=0;
u8 RIOver_Flag=0;
u8 ExternKey[2]={0}; //外部按键按下信息
u8 FloorCallTableBUFF[MaxFloor+10]={0};
u8 KeyPressFlag=0;

void delay_ms(u16 xms);
void delay_s(u8 xs);
void EXTI0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USART_Configure(u16 BaudRate);
u8 KeyScan(void);
void KeyDatHandle(u8 key);
void WaitDoorOpen(u8 ts);
void WaitDoorClose(u8 ts);
void SEG_Display(u8 segnum);
void DlevWorkState(u8 state);
void Elevator(void);
u8 FloorCall_UP(u8 floorside);
u8 FloorCall_DOWN(u8 floorside);
void FLOORCALLCHECK(void);
void SYSYEM_INIT(void);

void delay_ms(u16 xms)
{
        u8 i;
        u16 t;
  for(t=xms;t>0;t--)
          for(i=112;i>0;i--);
}

void delay_s(u8 xs)
{
   TimerCount=0;
         Timer_Second=0;
   while(Timer_Second<xs);
}

void EXTI0_Init(void)
{
  EA = 1;
        IT0= 1; //下降沿触发
        EX0= 1;
}

void EXTI1_Init(void)
{
  EA = 1;
        IT1= 1; //下降沿触发
        EX1= 1;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USART_Configure(u16 BaudRate)
{
        u8 TH1_Dat;

  switch(BaudRate)
        {
          case 1200:  TH1_Dat=0xE8; break;
                case 2400:  TH1_Dat=0xF4; break;
                case 4800:  TH1_Dat=0xFA; break;
                case 9600:  TH1_Dat=0xFD; break;
                case 14400: TH1_Dat=0xFE; break;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H1_Dat;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u8 KeyScan(void)
{
        u8 keynum;

        KeyPort_Y=0x00;
        KeyPort_X=0xF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Port_X!=0xFF)
        {
         delay_ms(10);
         if(KeyPort_X!=0xFF)
         {
                 switch(KeyPort_X)
                 {
                         case 0x7F: keynum=1;   break;
                         case 0xBF: keynum=9;   break;
                         case 0xDF: keynum=17;  break;
                         case 0xEF: keynum=25;  break;
                         case 0xF7: keynum=33;  break;
                         case 0xFB: keynum=41;  break;
                         case 0xFD: keynum=49;  break;
                         case 0xFE: keynum=57;  break;
                 }
                 KeyPort_Y=0xFF;
                 KeyPort_X=0x0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Port_Y!=0xFF)
                 {
                         switch(KeyPort_Y)
                         {
                                 case 0xFE: keynum=keynum+0;  break;
                                 case 0xFD: keynum=keynum+1;  break;
                                 case 0xFB: keynum=keynum+2;  break;
                                 case 0xF7: keynum=keynum+3;  break;
                                 case 0xEF: keynum=keynum+4;  break;
                                 case 0xDF: keynum=keynum+5;  break;
                                 case 0xBF: keynum=keynum+6;  break;
                                 case 0x7F: keynum=keynum+7;  break;
                         }
                 }
                 KeyPort_Y=0x00;
   }
        }
        else keynum=0;
        return keynum;
}

void KeyDatHandle(u8 key)
{
        if(key==0)
        {

        }
        else
        if(key<=MaxFloor) //楼梯内的楼层选择按键
        {
                if(key>DlevState.CurrentFloor)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UP;
                else
                if(key<DlevState.CurrentFloor)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DOWN;
        }
        else
        if((key<=MaxFloor*2)&&(key>MaxFloor+1))  //每个楼层门口外的向下按键(底楼按向下无效)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MaxFloor]=DOWN;
        }
        else
        if(key<MaxFloor*3) //每个楼层门口外的向上按键(顶楼按向上无效)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MaxFloor*2]=UP;
        }
        else
        if(key==MaxFloor*3+1)  //开门
        {
                if(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
                {
                  if(DOOR==CLOSE) DOOR_Open;
                }
        }
        else
        if(key==MaxFloor*3+2) //关门
        {
                if(DOOR==OPEN)
                {
                        DOOR_Close;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void WaitDoorOpen(u8 ts)
{
        DOOR_Open;
        delay_s(ts);
}

void WaitDoorClose(u8 ts)
{
        DOOR_Close;
        delay_s(ts);
}

void SEG_Display(u8 segnum)
{
  SEGPort=~SEG_NUM[segnum];
}

void DlevWorkState(u8 state)
{
  if(state==UP)
        {
                Dlev_UP;
                DlevState.DlevRunning=TRUE;
        }
        else
        if(state==DOWN)
        {
                Dlev_DOWN;
                DlevState.DlevRunning=TRUE;
        }
        else
        if(state==STOP)
        {
                Dlev_STOP;
                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
        }
        SEG_Display(DlevState.CurrentFloor);                //数码管显示
}

void Elevator(void)
{
        if((DOOR==OPEN)||(DlevState.FreeFlag==TRUE)) DlevWorkState(STOP);
  else
        DlevWorkState(DlevState.Direction);

        if(DlevState.Direction==UP)  //电梯正在向上运行的情况
        {
                if(DlevState.CurrentFloor<=MaxFloor)  //扫描呼叫列表中的向上方向的呼叫楼层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UP) //到达目标楼层,停下开门5秒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Null;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上列表中清除
                                 DlevState.FreeFlag=TRUE; //到达楼层,暂停进入空闲状态
                                 DlevWorkState(STOP);
                           WaitDoorOpen(DoorStayTime);
                                 delay_s(2*DoorStayTime);       //保持门开2秒让人进出
                                 WaitDoorClose(DoorStayTime);
                                 DlevWorkState(DlevState.Direction);
                                 DlevState.FreeFlag=FALSE; //离开楼层,退出空闲状态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else
        if(DlevState.Direction==DOWN)  //电梯正在向下运行的情况
        {
                if(DlevState.CurrentFloor>=1)  //扫描呼叫列表中的向下方向的呼叫楼层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DOWN) //到达楼层,停下开门5秒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Null;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下列表中清除
                                 DlevState.FreeFlag=TRUE; //到达楼层,暂停进入空闲状态
                                 DlevWorkState(STOP);
                           WaitDoorOpen(DoorStayTime);
                                 delay_s(2*DoorStayTime);       //保持门开2秒让人进出
                                 WaitDoorClose(DoorStayTime);
                                 DlevWorkState(DlevState.Direction);
                                 DlevState.FreeFlag=FALSE; //离开楼层,退出空闲状态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

u8 FloorCall_UP(u8 floorside) // floorside  =  DOWN在楼下  UP在楼上
{
         u8 i;

         if(floorside==UP)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上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上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if(floorside==DOWN)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1;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下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上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u8 FloorCall_DOWN(u8 floorside) // floorside  =  DOWN在楼下  UP在楼上
{
         u8 i;

         if(floorside==UP)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上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下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if(floorside==DOWN)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1;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下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下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void FLOORCALLCHECK(void)
{
        u8 i;

        for(i=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是否空闲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Null) //非空闲
                {
                         DlevState.FreeFlag=FALSE; //退出空闲状态
                         DlevState.DlevRunning=TRUE;//正在运行标志打开
       break;
                }
                else if(i==MaxFloor) DlevState.FreeFlag=TRUE; //进入空闲状态
        }
        if(DlevState.CurrentFloor==1)  DlevState.Direction=UP;  //1楼调头
        else
        if(DlevState.CurrentFloor==MaxFloor)  DlevState.Direction=DOWN; //顶楼调头
  if((DlevState.FreeFlag==FALSE)&&(DOOR==CLOSE)) //非空闲下
        {
     if(DlevState.Direction==UP)//方向向上
                 {
                    if((FloorCall_UP(UP)==TRUE)||(FloorCall_DOWN(UP)==TRUE)) //如果当前楼层上方有呼叫向上的 或 如果当前楼层上方有呼叫向下的
                                {
                                  if(DlevState.ArriveFlag==TRU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
                                  {
            DlevState.ArriveFlag=FALSE; //清除标志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D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上走
                                  }
                                }
                                else
        if((FloorCall_UP(DOWN)==TRUE)||(FloorCall_DOWN(DOWN)==TRUE)) //扫描下方是否是有呼叫
                                {
                                        DlevState.Direction=DOWN; //楼层下方有呼叫则调头
                                }
                                else DlevState.FreeFlag=TRUE; //否则进入空闲状态
                 }
                 else
                 if(DlevState.Direction==DOWN)//方向向下
                 {
                    if((FloorCall_DOWN(DOWN)==TRUE)||(FloorCall_UP(DOWN)==TRUE)) //如果当前楼层下方有呼叫向下的 或 如果当前楼层下方有呼叫向上的
                                {
                                  if(DlevState.ArriveFlag==TRU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
                                  {
            DlevState.ArriveFlag=FALSE; //清除标志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D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下走
                                  }
                                }
                                else
        if((FloorCall_DOWN(UP)==TRUE)||(FloorCall_UP(UP)==TRUE)) //扫描上方是否是有呼叫
                                {
                                        DlevState.Direction=UP; //楼层上方有呼叫则调头
                                }
                                else DlevState.FreeFlag=TRUE; //否则进入空闲状态
                 }
        }
        else
        {
           DlevWorkState(STOP); //停止运行
                 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正在运行标志关闭
        }
}

void SYSYEM_INIT(void)
{
         u8 i;

         DlevState.CurrentFloor=1;
         DlevState.Direction=UP;              //初使化方向为向上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DlevState.FreeFlag=TRUE;             //初使化为空闲状态
         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
         RIOver_Flag=FALSE;
         RICount=0;
         for(i=1;i<=MaxFloor;i++)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i]=Null; //初使化呼叫列表为Null
         }
         DOOR_Close;
}

void main(void)
{
        SYSYEM_INIT();
        EXTI0_Init();
        EXTI1_Init();
        Timer0_Init();
        USART_Configure(9600);
  while(1)
        {
                 KeyPort_Y=0x00;
                 FLOORCALLCHECK();
           Elevator();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DlevState.ArriveFlag=TRUE;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2
{
   KeyDatHandle(KeyScan());
}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rCount++;
         if(TimerCount==20)  //1秒
         {
                 TimerCount=0;
                 Timer_Second++;
         }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
}

void USART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4
{

}

8层楼梯定时模拟版仿真:

8层楼梯定时模拟版

8层楼梯定时模拟版

.c程序:

/*******************电梯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移植部分代码*************************/
sbit DOOR=P3^5;
sbit DlevMotor_P=P3^6; //电梯电机正极
sbit DlevMotor_N=P3^7; //电梯电机负极
#define SEGPort    P0
#define KeyPort_X  P1
#define KeyPort_Y  P2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MaxFloor   8

#define FloorStayTime 40        //单位:50ms
#define DoorStayTime  2   //单位:S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Null  0
#define STOP  1
#define UP    2
#define DOWN  3
#define Dlev_UP    DlevMotor_P=0;DlevMotor_N=1  //低电平有效
#define Dlev_DOWN  DlevMotor_P=1;DlevMotor_N=0  //低电平有效
#define Dlev_STOP  DlevMotor_P=1;DlevMotor_N=1  //低电平有效

#define OPEN  1
#define CLOSE 0
#define DOOR_Open  DOOR=OPEN
#define DOOR_Close DOOR=CLOSE

typedef struct
{
        u8 DlevRunning;
  u8 CurrentFloor;
        u8 Direction;
        u8 FloorCallTable[MaxFloor+1];//数组[0]不用,从[1]开始使用
        u8 FloorTimerCount;
        u8 ArriveFlag;      //到达楼层信号(用于停止或在前一楼层提前加减速)(此版本是定时器模拟,用不到)
        u8 FreeFlag;
}TYPEDEF_DLEVSTATE;
TYPEDEF_DLEVSTATE DlevState;

u8 code SEG_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EG数码管段码  0~9
u8 Timer_Second;
u16 TimerCount;
u8 RICount=0;
u8 RIOver_Flag=0;
u8 ExternKey[2]={0}; //外部按键按下信息
u8 FloorCallTableBUFF[MaxFloor+10]={0};
u8 KeyPressFlag=0;

void delay_ms(u16 xms);
void delay_s(u8 xs);
void EXTI0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USART_Configure(u16 BaudRate);
u8 KeyScan(void);
void KeyDatHandle(u8 key);
void WaitDoorOpen(u8 ts);
void WaitDoorClose(u8 ts);
void SEG_Display(u8 segnum);
void DlevWorkState(u8 state);
void Elevator(void);
u8 FloorCall_UP(u8 floorside);
u8 FloorCall_DOWN(u8 floorside);
void FLOORCALLCHECK(void);
void SYSYEM_INIT(void);

void delay_ms(u16 xms)
{
        u8 i;
        u16 t;
  for(t=xms;t>0;t--)
          for(i=112;i>0;i--);
}

void delay_s(u8 xs)
{
   TimerCount=0;
         Timer_Second=0;
   while(Timer_Second<xs);
}

void EXTI0_Init(void)
{
  EA = 1;
        IT0= 1; //下降沿触发
        EX0= 1;
}

void EXTI1_Init(void)
{
  EA = 1;
        IT1= 1; //下降沿触发
        EX1= 1;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USART_Configure(u16 BaudRate)
{
        u8 TH1_Dat;

  switch(BaudRate)
        {
          case 1200:  TH1_Dat=0xE8; break;
                case 2400:  TH1_Dat=0xF4; break;
                case 4800:  TH1_Dat=0xFA; break;
                case 9600:  TH1_Dat=0xFD; break;
                case 14400: TH1_Dat=0xFE; break;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TH1_Dat;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u8 KeyScan(void)
{
        u8 keynum;

        KeyPort_Y=0x00;
        KeyPort_X=0xF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Port_X!=0xFF)
        {
         delay_ms(10);
         if(KeyPort_X!=0xFF)
         {
                 switch(KeyPort_X)
                 {
                         case 0x7F: keynum=1;   break;
                         case 0xBF: keynum=9;   break;
                         case 0xDF: keynum=17;  break;
                         case 0xEF: keynum=25;  break;
                         case 0xF7: keynum=33;  break;
                         case 0xFB: keynum=41;  break;
                         case 0xFD: keynum=49;  break;
                         case 0xFE: keynum=57;  break;
                 }
                 KeyPort_Y=0xFF;
                 KeyPort_X=0x0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Port_Y!=0xFF)
                 {
                         switch(KeyPort_Y)
                         {
                                 case 0xFE: keynum=keynum+0;  break;
                                 case 0xFD: keynum=keynum+1;  break;
                                 case 0xFB: keynum=keynum+2;  break;
                                 case 0xF7: keynum=keynum+3;  break;
                                 case 0xEF: keynum=keynum+4;  break;
                                 case 0xDF: keynum=keynum+5;  break;
                                 case 0xBF: keynum=keynum+6;  break;
                                 case 0x7F: keynum=keynum+7;  break;
                         }
                 }
                 KeyPort_Y=0x00;
   }
        }
        else keynum=0;
        return keynum;
}

void KeyDatHandle(u8 key)
{
        if(key==0)
        {

        }
        else
        if(key<=MaxFloor) //楼梯内的楼层选择按键
        {
                if(key>DlevState.CurrentFloor)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UP;
                else
                if(key<DlevState.CurrentFloor)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DOWN;
        }
        else
        if((key<=MaxFloor*2)&&(key>MaxFloor+1))  //每个楼层门口外的向下按键(底楼按向下无效)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MaxFloor]=DOWN;
        }
        else
        if(key<MaxFloor*3) //每个楼层门口外的向上按键(顶楼按向上无效)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key-MaxFloor*2]=UP;
        }
        else
        if(key==MaxFloor*3+1)  //开门
        {
                if(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
                {
                  if(DOOR==CLOSE) DOOR_Open;
                }
        }
        else
        if(key==MaxFloor*3+2) //关门
        {
                if(DOOR==OPEN)
                {
                        DOOR_Close;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void WaitDoorOpen(u8 ts)
{
        DOOR_Open;
        delay_s(ts);
}

void WaitDoorClose(u8 ts)
{
        DOOR_Close;
        delay_s(ts);
}

void SEG_Display(u8 segnum)
{
  SEGPort=~SEG_NUM[segnum];
}

void DlevWorkState(u8 state)
{
  if(state==UP)
        {
                Dlev_UP;
                DlevState.DlevRunning=TRUE;
        }
        else
        if(state==DOWN)
        {
                Dlev_DOWN;
                DlevState.DlevRunning=TRUE;
        }
        else
        if(state==STOP)
        {
                Dlev_STOP;
                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
        }
        SEG_Display(DlevState.CurrentFloor);                //数码管显示
}

void Elevator(void)
{
        if((DOOR==OPEN)||(DlevState.FreeFlag==TRUE)) DlevWorkState(STOP);
  else
        DlevWorkState(DlevState.Direction);

        if(DlevState.Direction==UP)  //电梯正在向上运行的情况
        {
                if(DlevState.CurrentFloor<=MaxFloor)  //扫描呼叫列表中的向上方向的呼叫楼层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UP) //到达目标楼层,停下开门5秒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Null;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上列表中清除
                                 DlevState.FreeFlag=TRUE; //到达楼层,暂停进入空闲状态
                                 DlevWorkState(STOP);
                           WaitDoorOpen(DoorStayTime);
                                 delay_s(2*DoorStayTime);       //保持门开2秒让人进出
                                 WaitDoorClose(DoorStayTime);
                                 DlevWorkState(DlevState.Direction);
                                 DlevState.FreeFlag=FALSE; //离开楼层,退出空闲状态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else
        if(DlevState.Direction==DOWN)  //电梯正在向下运行的情况
        {
                if(DlevState.CurrentFloor>=1)  //扫描呼叫列表中的向下方向的呼叫楼层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DOWN) //到达楼层,停下开门5秒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DlevState.CurrentFloor]=Null; //到达相应的楼层从向下列表中清除
                                 DlevState.FreeFlag=TRUE; //到达楼层,暂停进入空闲状态
                                 DlevWorkState(STOP);
                           WaitDoorOpen(DoorStayTime);
                                 delay_s(2*DoorStayTime);       //保持门开2秒让人进出
                                 WaitDoorClose(DoorStayTime);
                                 DlevWorkState(DlevState.Direction);
                                 DlevState.FreeFlag=FALSE; //离开楼层,退出空闲状态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
                }
        }

}

u8 FloorCall_UP(u8 floorside) // floorside  =  DOWN在楼下  UP在楼上
{
         u8 i;

         if(floorside==UP)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上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上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if(floorside==DOWN)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1;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下是否有要向上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UP)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上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u8 FloorCall_DOWN(u8 floorside) // floorside  =  DOWN在楼下  UP在楼上
{
         u8 i;

         if(floorside==UP)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上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下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else
         if(floorside==DOWN)
         {
                 for(i=DlevState.CurrentFloor-1;i>=1;i--) //扫描呼叫列表楼下是否有要向下的呼叫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DOWN) //如果扫描到上方楼层有向下的呼叫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void FLOORCALLCHECK(void)
{
        u8 i;

        for(i=1;i<=MaxFloor;i++) //扫描呼叫列表是否空闲
        {
          if(DlevState.FloorCallTable[i]!=Null) //非空闲
                {
                         DlevState.FreeFlag=FALSE; //退出空闲状态
                         DlevState.DlevRunning=TRUE;//正在运行标志打开
       break;
                }
                else if(i==MaxFloor) DlevState.FreeFlag=TRUE; //进入空闲状态
        }
        if(DlevState.CurrentFloor==1)  DlevState.Direction=UP;  //1楼调头
        else
        if(DlevState.CurrentFloor==MaxFloor)  DlevState.Direction=DOWN; //顶楼调头
  if((DlevState.FreeFlag==FALSE)&&(DOOR==CLOSE)) //非空闲下
        {
     if(DlevState.Direction==UP)//方向向上
                 {
                    if((FloorCall_UP(UP)==TRUE)||(FloorCall_DOWN(UP)==TRUE)) //如果当前楼层上方有呼叫向上的 或 如果当前楼层上方有呼叫向下的
                                {
                                  if(DlevState.FloorTimerCount>FloorStayTim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这里用定时器来模拟)
                                  {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计时器清0
                                          D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上走
                                  }
                                }
                                else
        if((FloorCall_UP(DOWN)==TRUE)||(FloorCall_DOWN(DOWN)==TRUE)) //扫描下方是否是有呼叫
                                {
                                        DlevState.Direction=DOWN; //楼层下方有呼叫则调头
                                }
                                else DlevState.FreeFlag=TRUE; //否则进入空闲状态
                 }
                 else
                 if(DlevState.Direction==DOWN)//方向向下
                 {
                    if((FloorCall_DOWN(DOWN)==TRUE)||(FloorCall_UP(DOWN)==TRUE)) //如果当前楼层下方有呼叫向下的 或 如果当前楼层下方有呼叫向上的
                                {
                                  if(DlevState.FloorTimerCount>FloorStayTime) //检测是否到达楼层  如果接收到 到达楼层的限位开关信号,则当前楼层值+1(这里用定时器来模拟)
                                  {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DlevState.CurrentFloor--;//电梯继续往下走
                                  }
                                }
                                else
        if((FloorCall_DOWN(UP)==TRUE)||(FloorCall_UP(UP)==TRUE)) //扫描上方是否是有呼叫
                                {
                                        DlevState.Direction=UP; //楼层上方有呼叫则调头
                                }
                                else DlevState.FreeFlag=TRUE; //否则进入空闲状态
                 }
        }
        else
        {
           DlevWorkState(STOP); //停止运行
                 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正在运行标志关闭
        }
}

void SYSYEM_INIT(void)
{
         u8 i;

         DlevState.CurrentFloor=1;
         DlevState.Direction=UP;              //初使化方向为向上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0;
         DlevState.FreeFlag=TRUE;             //初使化为空闲状态
         DlevState.DlevRunning=FALSE;
         RIOver_Flag=FALSE;
         RICount=0;
         for(i=1;i<=MaxFloor;i++)
         {
                 DlevState.FloorCallTable[i]=Null; //初使化呼叫列表为Null
         }
         DOOR_Close;
}

void main(void)
{
        SYSYEM_INIT();
        EXTI0_Init();
        EXTI1_Init();
        Timer0_Init();
        USART_Configure(9600);
  while(1)
        {
                 KeyPort_Y=0x00;
                 FLOORCALLCHECK();
           Elevator();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0     //楼层传感器中断(此模拟版本用不到)
//{
//         DlevState.ArriveFlag=TRUE;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2    //矩阵按键中断
{
   KeyDatHandle(KeyScan());
}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    //定时模拟电梯上升和下降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rCount++;
         if(TimerCount==20)  //1秒
         {
                 TimerCount=0;
                 Timer_Second++;
         }
         DlevState.FloorTimerCount++;
}

void USART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4  //用于电梯之间的通信
{

}

文件:

网友A:
光明正大盗????

网友B(2020-04-22):
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C(2020-05-26):
感谢分享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D(2021-04-21):
第二个仿真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