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设计

楼主(2020-01-09):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3^2;
sbit ALE=P3^2;
sbit EOC=P3^3;
sbit OE=P3^4;
sbit B1=P3^5;
sbit B2=P3^6;
sbit B3=P3^7;
sbit GREEN=P2^0;
sbit YELLOW=P2^1;
sbit RED=P2^2;

bit flag500ms = 0;   //500m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select = 0;
float low=0.15;
float high=0.55;
//待显示的第一行字符串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 "Read:";
//待显示的第二行字符串,需保持与第一行字符串等长,较短的行可用空格补齐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V";

void conv_start(void);
int read_data();
extern void delay_ms(int);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int index);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es = 0;
        unsigned char a = 0;
        float vol=0;
        float judge=0;
        unsigned char str2[6];
        unsigned char str1[]="CO:";
        unsigned char str3[]="%";
        unsigned char str4[]="  L:";
        unsigned char str5[3];
        unsigned char str6[]="%  ";
        unsigned char str7[]="H:";
        unsigned char str8[3];
        unsigned char str9[]="         ";
    unsigned char index = 0;  //移动索引
    unsigned char bufMove1[32]; //移动显示缓冲区1
    unsigned char bufMove2[32]; //移动显示缓冲区2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配置T0定时10ms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缓冲区开头一段填充为空格
        GREEN=0;
        YELLOW=0;
        RED=0;

    while (1)
    {
                memset(bufMove2, 0, sizeof(bufMove2));
                res=read_data();
                vol=res/255.0*100.0;
                judge=res/255.0;

                switch (select)
                {
                case 0:
                strcpy(bufMove2,str4);
                strcat(bufMove2,str5);
                strcat(bufMove2,str6);
                strcat(bufMove2,str7);
                strcat(bufMove2,str8);
                strcat(bufMove2,str3);break;
                case 1:
                strcpy(bufMove2,str4);
                strcat(bufMove2,str5);
                strcat(bufMove2,str6);break;
                case 2:
                strcpy(bufMove2,str9);
                strcat(bufMove2,str7);
                strcat(bufMove2,str8);
                strcat(bufMove2,str3);break;
                case 3: select=0;break;
                }

                sprintf(str2,"%.2f",vol);
                sprintf(str5,"%.0f",low*100.0);
                sprintf(str8,"%.0f",high*100.0);

                strcpy(bufMove1,str1);
                strcat(bufMove1,str2);
                strcat(bufMove1,str3);

                        if(judge<low)
                        {
                                GREEN=1;YELLOW=0;RED=0;
                        }
                        else if(judge<high)
                        {
                                if(flag500ms)
                                {
                                        GREEN=0;YELLOW=1;RED=0;
                                }
                                else
                                {
                                        GREEN=0;YELLOW=0;RED=0;
                                }
                        }
                        else
                        {
                                if(flag500ms)
                                {
                                        GREEN=0;YELLOW=0;RED=1;
                                }
                                else
                                {
                                        GREEN=0;YELLOW=0;RED=0;
                                }
                        }

                if (flag500ms)  //每500ms移动一次屏幕
        {
            flag500ms = 0;
            //从缓冲区抽出需显示的一段字符显示到液晶上
            LcdShowStr(0,0,bufMove1,16,index);
            LcdShowStr(0,1,bufMove2,16,index);
            //移动索引递增,实现左移
            index++;
            if (index >= 16)
            {   //起始位置达到字符串尾部后即返回从头开始
                index = 0;
            }
        }
    }
}

/* 配置ADC芯片 */
void conv_start()
{
        ALE=1;
        START=1;
    delay_ms(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ALE=0;
        START=0;
//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
int read_data()
{
        int i;
        //delay_ms(5);
        //while(!EOC); //IF EOC==0,means busy
        OE=1;
        conv_start();
        while(!EOC);

        //delay_ms(5);
        i=P0;
        OE=0;
        return i;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定时500ms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50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500ms++;
        if(tmr500ms%33==0&&B1==0)
        {
                select++;
        }
        if(tmr500ms%33==0&&B2==0&&select==1)
        {
                low=low+0.01;
        }
        if(tmr500ms%33==0&&B3==0&&select==1)
        {
                low=low-0.01;
        }
        if(tmr500ms%33==0&&B2==0&&select==2)
        {
                high=high+0.01;
        }
        if(tmr500ms%33==0&&B3==0&&select==2)
        {
                high=high-0.01;
        }
    if (tmr500ms >= 100)
    {
        tmr500ms = 0;
        flag500ms = 1;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1
sbit LCD1602_RS = P2^3;
sbit LCD1602_RW = P2^4;
sbit LCD1602_E  = P2^5;

void delay_ms(int t)
{
        int j;
        for( ;t!=0; t--)
                for (j=0;j<255;j++);

}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delay_ms(5);
    LCD1602_E  = 1;
        delay_ms(5);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delay_ms(5);
    LCD1602_E  = 1;
        delay_ms(5);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str-字符串指针,len-需显示的字符长度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int index)
{
        int t,i;
        t=len-index;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if (y==0)
        {
    while (t)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16-t]);
                t--;
    }
        for(i=0;i<index;i++)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i]);
    }
        }
        if (y==1)
        {
        for(i=0;i<16;i++)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i]);
    }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网友A(2020-05-06):
请问有仿真图的文件吗,可不可以发一份

网友B(2020-12-29):
楼主还在吗,我编译了一下代码,报错了*** ERROR L114: SEGMENT DOES NOT FIT
能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