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拆了18650电池组来做给模块供电的电源模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0-01-10):
想自己拆了18650电池组来做给模块供电的电源(5v),各位给点注意事项,新手DIY,比较慌。
另外给做成点电源(5v)充电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帖子链接,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
单节电池用5伏充电器串一硅二极管充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电池用5伏充电器串一硅二极管充电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电池组拆的话,直接用刀子暴力就OK?

网友B:
用充电宝的板子,充电带升压。
也可以用充放电一体模块,还可以分别用充电模块和升压模块

网友C:
拆,也得讲点专业,相信你不会用剪刀直接剪楼道里的电线的。

网友D(2024-07-11):
引用 网友A:
单节电池用5伏充电器串一硅二极管充电就可以了

比如说电池组输出5.7v电压,串联一个二极管就会变成5v吗

网友E:
18650的磷酸铁锂和聚合物锂电啊,磷酸3.2V,用3.65V充。聚合物是4.2V充,看一下串了多少串就能知道是哪一类了,如果是6串,那就是聚合物锂电池,如果是8串就是磷酸铁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