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动车GSM遥控报警器,程序出现了死循环没有跳出

楼主(2020-01-10):
根据论坛里51单片机GSM报警器的程序,写的用遥控器来控制GSM报警器开和关,现在遥控可以打开报警器工作,不能关闭。出现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在报警程序里出现了死循环没有跳出来,有啥解决思路?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BUZZ=P2^3;                                   //蜂鸣器
sbit shake=P3^7;                           //震动传感器
sbit LED_B=P1^3;                           //布防指示灯         蓝色
sbit LED_S=P1^6;                           //短信指示灯         绿色
sbit LED_J=P1^0;                           //报警指示灯         红色

uchar code PhoneNO[]="13151993977";                //接受号码
uchar code somebody[]="8BF76CE8610FFF0167094EBA8FDB516562A58B66830356F4FF01";        //请注意!有人进入报警范围!

uint TIME_50ms=0;                           //计时的最小分辨率50ms
uint time_continue;                           //蜂鸣器鸣响时计时数据暂存
bit flag=0,flag_BF=0;                  //flag:值为0时,是布防计时模式,值为1时,是一分钟等待模式。flag_BF:布防标志位
bit flag_time_start=0;                 //开始计时标志位
bit again=0;                                   //一分钟等待标志位(当发送一条短信后,不能马上发送第二天,所以等待一分钟后再检测是否有人,有人再发送短信)
bit flag_alam;                                   //报警标志位
bit flag_continue;                           //继续计时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bit key1,key2;                        //开关键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222;y>0;y--);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红外接收信号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53&&irtime>=32)                //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                        //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Uart_init()        //中断初始化
{
        TMOD |= 0X20;                //T1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TL1=0Xfd;            // 9600波特率
        TR1=1;                     // 定时器1启动
        SM0=0;                    // 设置串口的工作模式
        SM1=1;                     // 方式1
        REN=1;                          // 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ES=1;                        // 串口中断应许
        EA=1;                    // 开启中断

        TMOD |= 0X02;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15:key1=0,key2=1;break;//key1 开启 对应按键为+
                         case 0x07:key2=0,key1=1;break;//key2 关闭 对应按键为-
             default:break;
                         }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SendASC(uchar d)        //串口发送字符
{

        SBUF=d;                                //数据赋值到缓冲区
        while(!TI);                        //发送完
        TI=0;                                //清零
}

void SendString(uchar *str)          //串口发送字符串
{
        while(*str)                                  //判断是否发送完,不为\0时继续发送
        {
                SendASC(*str) ;                  //发送字符
                str++;                                  //字符位置加
                delay(1);
        }
}

void TIME()                                                //计时函数
{
        if(flag==0)                                        //布防计时模式
        {
                delay(50);                                //50ms
                TIME_50ms++;                        //50ms变量加1
                if(TIME_50ms%10==0)                //每500ms(50ms*10)
                LED_B=!LED_B;                        //布防指示灯取反一次
                if(TIME_50ms>20)                //加到20次,也就是50ms*20=5000ms=1s
                {
                        TIME_50ms=0;                //计时变量清零
                        flag_BF=1;                        //进入布防状态
                        LED_B=0;                        //布防指示灯长亮
                        flag_time_start=0;        //停止计时
                        again=1;                        //关闭一分钟等待
                }
        }
        else                                                //一分钟等待模式
        {
                delay(50);                                //50ms
                TIME_50ms++;                        //变量加
                if(TIME_50ms%10==0)                //每加500ms
                {
                        LED_B=!LED_B;                //布防指示灯闪烁
                        if(flag_alam==1)        //报警
                        {
                                if(flag_continue==0)                        //进入报警时
                                {
                                        flag_continue=1;                         //此标志位置一,防止报警时进入
                                        time_continue=TIME_50ms;        //将进入报警时的计时数据暂存
                                }
                                BUZZ=!BUZZ;                                                //蜂鸣器取反,也就是闪烁响
                                LED_J=~LED_J;
                                if(TIME_50ms>=time_continue+100)//当报警时间达到5s时
                                {
                                        BUZZ=1;
                                        LED_J=1;                                        //关闭蜂鸣器
                                        flag_continue=0;                        //标志位清零,等待下次报警
                                        flag_alam=0;                                //报警变量清零,停止报警
                                        time_continue=0;                        //暂存计时数据清零
                                }
                        }
                }
                if(TIME_50ms>=1200)                   //计时达到60秒
                {
                        LED_B=0;                           //布防指示灯长亮,准备检测热释电信号
                        TIME_50ms=0;                   //计时变量清零
                        flag_time_start=0;           //停止计时
                        again=1;                           //关闭一分钟等待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key2==1&&flag_BF==0)                 //在非布防状态时布防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1==0&&key2==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_B=0;                            //点亮布防LED灯
                        flag=0;                                    //变量清零
                        flag_time_start=1;      //开始计时变量置一
                }
        }
        if(flag_time_start==1)                        //开始计时
        {
                TIME();                                                //调用计时函数
        }
        if(key1==1&&key2==0)                                                //撤防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key1==1&&key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BUZZ=1;                                        //关闭蜂鸣器
                        LED_J=1;
                        flag_alam=0;                        //报警变量清零
                        flag_BF=0;                                //布防变量清零
                        flag=0;                                        //变量清零
                        flag_time_start=0;                //开始计时变量清零
                        LED_S=1;                                //关闭发送短信指示灯
                        LED_B=1;                                //关闭布防指示灯
                }
        }
}

void GSM_work()                                                //发送GSM短信
{
        unsigned char send_number;                //定义发送手机号的变量
        if(shake==1&&flag_BF==1)                //布防状态且热释电有信号时
        flag_alam=1;                                        //报警变量置一
        if(shake==1&&flag_BF==1&&again==1)                          //布防状态且热释电有信号时且不在一分钟等待时间内  或者   手动按下紧急按键
        {
                LED_S=0;                                                                 //打开发送短信指示灯
                BUZZ=0;                                                                         //打开蜂鸣器
                LED_J=0;
                SendString("AT+CMGF=1\r\n");                         //设置文本模式
                delay(1000);                                                         //延时,让GSM模块有一个反应时间
                SendString("AT+CSCS=\"UCS2\"\r\n");                 //设置短信格式,发送汉字模式
                delay(1000);                                                         //延时
                SendString("AT+CSMP=17,167,0,25\r\n");
                delay(1000);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引号
                for(send_number=0;send_number<11;send_number++)         //在每位号码前加003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honeNO[send_number]);                                 //接收手机号码
                }
                SendASC('"');                                                                         //引号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换行指令
                delay(1000);                                //延时
                SendString(somebody);                //发送短信内容
                delay(1000);                                //延时
                SendASC(0x1a);                                //确定发送短信
                again=0;                                        //again清零,也就是进入一分钟等待,当计时到一分钟后,该变量重新置一
                flag_time_start=1;                        //开始计时
                flag_alam=1;                                //报警
                LED_S=1;                                        //熄灭发送短信指示灯
                flag=1;                                                //变量置一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art_init();                                                //调用中断初始化函数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红外码值处理函数,处理完成irpro_ok=1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irpro_ok=0;                                        //处理完成标志
                }
                keyscan();                                                //按键函数
                GSM_work();                                                //发送短信函数
        }
}

网友A:
死循环处,加一段延时程序。简单的说做10000次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