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密码锁程序

楼主(2020-01-10):
内有讲解文档与程序
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1’ LED1亮
发送其他 LED8个灯闪烁一次 当第三次输错时,蜂鸣器响一次
波特率960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 = P2^3;
uint i;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TH1=0xfd;
        TL1=0xfd;//波特率9600
        TR1=1;//开定时器1
        REN=1;
        SM0=0;
        SM1=1;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
        BEEP = 1;
        i=0;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ES=0;//关闭串行中断
        RI=0;//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a=SBUF;
        switch(a)//以字符形式输入
        {
                case '1':P1=0xfe;SBUF='1';i=1;
                        while(!TI);
                        TI=0;
                        break;
                default :
                        if(i==3)
                        {
                                i=1;
                                BEEP = 0;
                                delay(100);
                                BEEP = 1;
                                P1=0xff;
                        }
                        else
                        {
                                i++;
                                P1=0x00;
                                delay(100);
                                P1=0xff;
                        }
//                case '2':P1=0xfc;SBUF='2';
//                        while(!TI);
//                        TI=0;
//                        break;
//                case '3':P1=0xf8;SBUF='3';
//                        while(!TI);
//                        TI=0;
//                        break;
//                case '4':P1=0xf0;SBUF='4';
//                        while(!TI);
//                        TI=0;
//                        break;
//                case '5':P1=0xe0;SBUF='5';
//                        while(!TI);
//                        TI=0;
//                        break;
//                case '6':P1=0xc0;SBUF='6';
//                        while(!TI);
//                        TI=0;
//                        break;
//                case '7':P1=0x80;SBUF='7';
//                        while(!TI);
//                        TI=0;
//                        break;
//                case '8':P1=0x00;SBUF='8';
//                        while(!TI);
//                        TI=0;                                                                                                    ;
//                        break;
        }
        ES=1;//允许串口中断
}

网友A:
非常感谢哦,这个是不是只能输入一个字符的密码,如果是要输入多个字符又该怎么变换呢

楼主(2021-08-16):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哦,这个是不是只能输入一个字符的密码,如果是要输入多个字符又该怎么变换呢

case '字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