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模块电流工作模型,怎么计算相应旁路电容大小。

楼主(2020-01-10):
通过仪器得到模块的工作时的电流大小,模块工作电压为3.6v,怎么计算旁路电容的大小。
希望各位大神能给个计算的方向。

模块工作电流

模块工作电流

网友A:
通常,制造商在其数据手册中包括建议的旁路电容器值,但您也可以自行确定合适的值。

例如,使用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您可以在知道设备信号的典型上升和下降时间(tRISE)时计算旁路电容器的值。您还需要控制器的平均工作电流(IAVE)。这些数量在产品数据表中。最后,您需要定义电源走线可以承受的最大纹波噪声(VRIPPLE)。使用这些值,可以通过公式fNOISE = 1 /(2×tRISE)确定噪声频率;
用公式ISURGE = IAVE×fNOISE / fMICRO估算浪涌电流,其中fMICRO是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
并用公式CBYPASS = ISURGE /(2×π×fNOISE×VRIPPLE)计算旁路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