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基础学习STM32比较吃力,原子的USMART看不懂啊

楼主(2020-01-10):
最近学习SD卡读写知识,又牵涉到USART函数,对于结构体定义和函数调用知识匮乏。
研究了三天还没有眉目。原子的例程是由深入浅,看起来比较吃力,原来学习51系列单片机
都是由浅入深,先点亮一个LED,再学习输入的定义和操作。看来还得慢慢摸索啊。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STM32开发板
//正点原子@ALIENTEK
//All rights reserved
//********************************************************************************
//升级说明
//V1.4
//增加了对参数为string类型的函数的支持.适用范围大大提高.
//优化了内存占用,静态内存占用为79个字节@10个参数.动态适应数字及字符串长度
//V2.0
//1,修改了list指令,打印函数的完整表达式.
//2,增加了id指令,打印每个函数的入口地址.
//3,修改了参数匹配,支持函数参数的调用(输入入口地址).
//4,增加了函数名长度宏定义.
//V2.1 20110707
//1,增加dec,hex两个指令,用于设置参数显示进制,及执行进制转换.
//注:当dec,hex不带参数的时候,即设定显示参数进制.当后跟参数的时候,即执行进制转换.
//如:"dec 0XFF" 则会将0XFF转为255,由串口返回.
//如:"hex 100"         则会将100转为0X64,由串口返回
//2,新增usmart_get_cmdname函数,用于获取指令名字.
//V2.2 20110726
//1,修正了void类型参数的参数统计错误.
//2,修改数据显示格式默认为16进制.
//V2.3 20110815
//1,去掉了函数名后必须跟"("的限制.
//2,修正了字符串参数中不能有"("的bug.
//3,修改了函数默认显示参数格式的修改方式.
//V2.4 20110905
//1,修改了usmart_get_cmdname函数,增加最大参数长度限制.避免了输入错误参数时的死机现象.
//2,增加USMART_ENTIM_SCAN宏定义,用于配置是否使用TIM定时执行scan函数.
//V2.5 20110930
//1,修改usmart_init函数为void usmart_init(u8 sysclk),可以根据系统频率自动设定扫描时间.(固定100ms)
//2,去掉了usmart_init函数中的uart_init函数,串口初始化必须在外部初始化,方便用户自行管理.
//V2.6 20111009
//1,增加了read_addr和write_addr两个函数.可以利用这两个函数读写内部任意地址(必须是有效地址).更加方便调试.
//2,read_addr和write_addr两个函数可以通过设置USMART_USE_WRFUNS为来使能和关闭.
//3,修改了usmart_strcmp,使其规范化.
//V2.7 20111024
//1,修正了返回值16进制显示时不换行的bug.
//2,增加了函数是否有返回值的判断,如果没有返回值,则不会显示.有返回值时才显示其返回值.
//V2.8 20111116
//1,修正了list等不带参数的指令发送后可能导致死机的bug.
//V2.9 20120917
//1,修改了形如:void*xxx(void)类型函数不能识别的bug。
//V3.0 20130425
//1,新增了字符串参数对转义符的支持。
//V3.1 20131120
//1,增加runtime系统指令,可以用于统计函数执行时间.
//用法:
//发送:runtime 1 ,则开启函数执行时间统计功能
//发送:runtime 0 ,则关闭函数执行时间统计功能
///runtime统计功能,必须设置:USMART_ENTIMX_SCAN 为1,才可以使用!!
/////////////////////////////////////////////////////////////////////////////////////
//USMART资源占用情况@MDK [url=mailto:3.80A@2.0]3.80A@2.0[/url]版本:
//FLASH:4K~K字节(通过USMART_USE_HELP和USMART_USE_WRFUNS设置)
//SRAM:72字节(最少的情况下)
//SRAM计算公式:   SRAM=PARM_LEN+72-4  其中PARM_LEN必须大于等于4.
//应该保证堆栈不小于100个字节.
////////////////////////////////////////////用户配置参数////////////////////////////////////////////////////
//系统命令
       u8 *sys_cmd_tab[]=
      {
        "?",
        "help",
        "list",
        "id",
        "hex",
        "dec",
        "runtime",
       };
//处理系统指令
//0,成功处理;其他,错误代码;
u8 usmart_sys_cmd_exe(u8 *str)
{
        u8 i;
        u8 sfname[MAX_FNAME_LEN];                                                         //存放本地函数名
        u8 pnum;
        u8 rval;
        u32 res;
        res=usmart_get_cmdname(str,sfname,&i,MAX_FNAME_LEN);                              //得到指令及指令长度
        if(res)return USMART_FUNCERR;                                                     //错误的指令
        str+=i;
        for(i=0;i<sizeof(sys_cmd_tab)/4;i++)                                              //支持的系统指令
        {
        if(usmart_strcmp(sfname,sys_cmd_tab[i])==0)break;
        }
        switch(i)
        {
        case 0:
        case 1:                                                                         //帮助指令
        printf("\r\n");
       #if USMART_USE_HELP
       printf("------------------------USMART V3.1------------------------ \r\n");
       printf("    USMART是由ALIENTEK开发的一个灵巧的串口调试互交组件,通过 \r\n");
       printf("它,你可以通过串口助手调用程序里面的任何函数,并执行.因此,你可\r\n");
       printf("以随意更改函数的输入参数(支持数字(10/16进制)、字符串、函数入\r\n");
       printf("口地址等作为参数),单个函数最多支持10个输入参数,并支持函数返 \r\n");
       printf("回值显示.新增参数显示进制设置功能,新增进制转换功能.\r\n");
       printf("技术支持:[url=http://www.openedv.com]www.openedv.com[/url]\r\n");
       printf("USMART有7个系统命令:\r\n");
       printf("?:      获取帮助信息\r\n");
       printf("help:   获取帮助信息\r\n");
       printf("list:   可用的函数列表\r\n\n");
       printf("id:     可用函数的ID列表\r\n\n");
       printf("hex:    参数16进制显示,后跟空格+数字即执行进制转换\r\n\n");
       printf("dec:    参数10进制显示,后跟空格+数字即执行进制转换\r\n\n");
       printf("runtime:1,开启函数运行计时;0,关闭函数运行计时;\r\n\n");
       printf("请按照程序编写格式输入函数名及参数并以回车键结束.\r\n");
       printf("--------------------------ALIENTEK------------------------- \r\n");
       #else
       printf("指令失效\r\n");
       #endif
       break;
       case 2:                                                                         //查询指令
       printf("\r\n");
       printf("-------------------------函数清单--------------------------- \r\n");
      for(i=0;i<usmart_dev.fnum;i++)printf("%s\r\n",usmart_dev.funs[i].name);
      printf("\r\n");
      break;
     case 3:                                                                         //查询ID
     printf("\r\n");
     printf("-------------------------函数 ID --------------------------- \r\n");
     for(i=0;i<usmart_dev.fnum;i++)
    {
    usmart_get_fname((u8*)usmart_dev.funs[i].name,sfname,&pnum,&rval);        //得到本地函数名
    printf("%s id       is:\r\n0X%08X\r\n",sfname,usmart_dev.funs[i].func);  //显示ID
    }
    printf("\r\n");
    break;
    case 4:                                                                         //hex指令
   printf("\r\n");
   usmart_get_aparm(str,sfname,&i);
   if(i==0)                                                                      //参数正常
   {
    i=usmart_str2num(sfname,&res);                                                           //记录该参数
    if(i==0)                                                                                                    //进制转换功能
    {
    printf("HEX:0X%X\r\n",res);                                                             //转为16进制
    }
   else if(i!=4)
   return USMART_PARMERR;                                        //参数错误.
   else                                                                                                    //参数显示设定功能
   {
   printf("16进制参数显示!\r\n");
   usmart_dev.sptype=SP_TYPE_HEX;
   }
  }
   else return USMART_PARMERR;                                                                    //参数错误.
   printf("\r\n");
   break;
  case 5:                                                                         //dec指令
                        printf("\r\n");
                        usmart_get_aparm(str,sfname,&i);
                        if(i==0)                                                                      //参数正常
                        {
                                i=usmart_str2num(sfname,&res);                                                           //记录该参数
                                if(i==0)                                                                                                    //进制转换功能
                                {
                                        printf("DEC:%lu\r\n",res);                                                             //转为10进制
                                }else if(i!=4)return USMART_PARMERR;                                        //参数错误.
                                else                                                                                                    //参数显示设定功能
                                {
                                        printf("10进制参数显示!\r\n");
                                        usmart_dev.sptype=SP_TYPE_DEC;
                                }

                        }else return USMART_PARMERR;                                                                    //参数错误.
                        printf("\r\n");
                        break;
                     case 6:                                                                         //runtime指令,设置是否显示函数执行时间
                        printf("\r\n");
                        usmart_get_aparm(str,sfname,&i);
                        if(i==0)                                                                      //参数正常
                        {
                      i=usmart_str2num(sfname,&res);                                                                 //记录该参数
                     if(i==0)                                                                                                    //读取指定地址数据功能
                      {
                if(USMART_ENTIMX_SCAN==0)printf("\r\nError! \r\nTo EN RunTime function,Please set USMART_ENTIMX_SCAN = 1 first!\r\n");//报错
                                        else
                                        {
                                                usmart_dev.runtimeflag=res;
                                                if(usmart_dev.runtimeflag)printf("Run Time Calculation ON\r\n");
                                                else printf("Run Time Calculation OFF\r\n");
                                        }
                                }else return USMART_PARMERR;                                                                   //未带参数,或者参数错误
                         }else return USMART_PARMERR;                                                                          //参数错误.
                        printf("\r\n");
                        break;
                default:                                                                        //非法指令
                        return USMART_FUNCERR;
        }
        return 0;
}
////////////////////////////////////////////////////////////////////////////////////////
//移植注意:本例是以stm32为例,如果要移植到其他mcu,请做相应修改.
//usmart_reset_runtime,清除函数运行时间,连同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以及标志位一起清零.并设置重装载值为最大,以最大限度的延长计时时间.
//usmart_get_runtime,获取函数运行时间,通过读取CNT值获取,由于usmart是通过中断调用的函数,所以定时器中断不再有效,此时最大限度
//只能统计2次CNT的值,也就是清零后+溢出一次,当溢出超过2次,没法处理,所以最大延时,控制在:2*计数器CNT*0.1ms.对STM32来说,是:13.1s左右
//其他的:TIM4_IRQHandler和Timer4_Init,需要根据MCU特点自行修改.确保计数器计数频率为:10Khz即可.另外,定时器不要开启自动重装载功能!!

#if USMART_ENTIMX_SCAN==1
/***********************************************************/
/***********************复位runtime*************************/
              void usmart_reset_runtime(void)                                       //需要根据所移植到的MCU的定时器参数进行修改
              {
                    TIM4->SR&=~(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4->ARR=0XFFFF;                                                            //将重装载值设置到最大
                    TIM4->CNT=0;                                                                      //清空定时器的CNT
                    usmart_dev.runtime=0;
              }
/******** 获得runtime时间 **********************************/
/* 返回值:执行时间,单位:0.1ms,最大延时时间为定时器CNT值的2倍*0.1ms */
/* 需要根据所移植到的MCU的定时器参数进行修改 ***********************/
      u32 usmart_get_runtime(void)
     {
        if(TIM4->SR&0X0001)                                                               //在运行期间,产生了定时器溢出
        {
       usmart_dev.runtime+=0XFFFF;
        }
        usmart_dev.runtime+=TIM4->CNT;
        return usmart_dev.runtime;                                                                    //返回计数值
     }
/**** 下面这两个函数,非USMART函数,放到这里,仅仅方便移植. ******/
/**** 定时器4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4->SR&0X0001)                                                               //溢出中断
        {
                usmart_dev.scan();                                                                    //执行usmart扫描
                TIM4->CNT=0;                                                                                //清空定时器的CNT
                TIM4->ARR=1000;                                                                              //恢复原来的设置
        }
        TIM4->SR&=~(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使能定时器4,使能中断. ********************/
     void Timer4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2;                                                                      //TIM4时钟使能
         TIM4->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4->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4->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4->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MY_NVIC_Init(3,3,TIM4_IRQn,2);                                                    //抢占3,子优先级3,组2(组2中优先级最低
      }
#endif
/************** 初始化串口控制器 ****************************/
/************** sysclk:系统时钟(Mhz)***********************/
void usmart_init(u8 sysclk)
{
#if USMART_ENTIMX_SCAN==1
        Timer4_Init(1000,(u32)sysclk*100-1);                                              //分频,时钟为10K ,100ms中断一次,注意,计数频率必须为10Khz,以和runtime单位(0.1ms)同步.
#endif
        usmart_dev.sptype=1;                                                                    //十六进制显示参数
}
/********* 从str中获取函数名,id,及参数信息 *******************/
/********* *str:字符串指针. *********************************/
/********* 返回值:0,识别成功;其他,错误代码. ******************/
u8 usmart_cmd_rec(u8*str)
{
        u8 sta,i,rval;                                                                    //状态
        u8 rpnum,spnum;
        u8 rfname[MAX_FNAME_LEN];                                                         //暂存空间,用于存放接收到的函数名
        u8 sfname[MAX_FNAME_LEN];                                                         //存放本地函数名
        sta=usmart_get_fname(str,rfname,&rpnum,&rval);                                    //得到接收到的数据的函数名及参数个数
        if(sta)return sta;                                                                //错误
        for(i=0;i<usmart_dev.fnum;i++)
        {
         sta=usmart_get_fname((u8*)usmart_dev.funs[i].name,sfname,&spnum,&rval);         //得到本地函数名及参数个数
         if(sta)return sta;                                                              //本地解析有误
         if(usmart_strcmp(sfname,rfname)==0)                                             //相等
         {
           if(spnum>rpnum)return USMART_PARMERR;                                         //参数错误(输入参数比源函数参数少)
           usmart_dev.id=i;                                                              //记录函数ID.
           break;                                                                        //跳出.
         }
        }
        if(i==usmart_dev.fnum)return USMART_NOFUNCFIND;                                          //未找到匹配的函数
         sta=usmart_get_fparam(str,&i);                                                                                  //得到函数参数个数
        if(sta)return sta;                                                                                                    //返回错误
        usmart_dev.pnum=i;                                                                                                    //参数个数记录
       return USMART_OK;
     }
//usamrt执行函数
//该函数用于最终执行从串口收到的有效函数.
//最多支持10个参数的函数,更多的参数支持也很容易实现.不过用的很少.一般5个左右的参数的函数已经很少见了.
//该函数会在串口打印执行情况.以:"函数名(参数1,参数2...参数N)=返回值".的形式打印.
//当所执行的函数没有返回值的时候,所打印的返回值是一个无意义的数据.
/***********************************************************/
/***********************************************************/
/***********************************************************/
/***********************************************************/
/***********************************************************/
     void usmart_exe(void)
     {
        u8 id,i;
        u32 res=0;
        u32 temp[MAX_PARM];                                                               //参数转换,使之支持了字符串
        u8 sfname[MAX_FNAME_LEN];                                                         //存放本地函数名
        u8 pnum,rval;
        id=usmart_dev.id;
        if(id>=usmart_dev.fnum)return;                                                    //不执行.
        usmart_get_fname((u8*)usmart_dev.funs[id].name,sfname,&pnum,&rval);               //得到本地函数名,及参数个数
        printf("\r\n%s(",sfname);                                                         //输出正要执行的函数名
        for(i=0;i<pnum;i++)                                                               //输出参数
        {
          if(usmart_dev.parmtype&(1<<i))                                                  //参数是字符串
          {
          printf("%c",'"');
          printf("%s",usmart_dev.parm+usmart_get_parmpos(i));
          printf("%c",'"');
          temp[i]=(u32)&(usmart_dev.parm[usmart_get_parmpos(i)]);
          }
           else                                                                                                    //参数是数字
          {
          temp[i]=*(u32*)(usmart_dev.parm+usmart_get_parmpos(i));
          if(usmart_dev.sptype==SP_TYPE_DEC)printf("%lu",temp[i]);                      //10进制参数显示
          else printf("0X%X",temp[i]);                                                  //16进制参数显示
         }
         if(i!=pnum-1)printf(",");
        }
        printf(")");
        usmart_reset_runtime();                                                                  //计时器清零,开始计时
        switch(usmart_dev.pnum)
        {
                case 0:                                                                         //无参数(void类型)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
                        break;
            case 1:                                                                       //有1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
                        break;
            case 2:                                                                       //有2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
                        break;
            case 3:                                                                       //有3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
                        break;
            case 4:                                                                       //有4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
                        break;
            case 5:                                                                       //有5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break;
            case 6:                                                                       //有6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5]);
                        break;
            case 7:                                                                       //有7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5],temp[6]);
                        break;
            case 8:                                                                       //有8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5],temp[6],temp[7]);
                        break;
            case 9:                                                                       //有9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5],temp[6],temp[7],temp[8]);
                        break;
            case 10:                                                                      //有10个参数
                        res=(*(u32(*)())usmart_dev.funs[id].func)(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5],temp[6],temp[7],temp[8],temp[9]);
                        break;
        }
        usmart_get_runtime();                                                             //获取函数执行时间
        if(rval==1)                                                                       //需要返回值.
        {
                if(usmart_dev.sptype==SP_TYPE_DEC)printf("=%lu;\r\n",res);                      //输出执行结果(10进制参数显示)
                else printf("=0X%X;\r\n",res);                                                  //输出执行结果(16进制参数显示)
        }else printf(";\r\n");                                                                        //不需要返回值,直接输出结束
        if(usmart_dev.runtimeflag)                                                              //需要显示函数执行时间
        {
                printf("Function Run Time:%d.%1dms\r\n",usmart_dev.runtime/10,usmart_dev.runtime%10);//打印函数执行时间
        }
}
/******************* usmart扫描函数 *********************************/
/* 通过调用该函数,实现usmart的各个控制.该函数需要每隔一定时间被调用一次 */
/* 以及时执行从串口发过来的各个函数. **********************************/
/* 本函数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从而实现自动管理. **************************/
/* 如果非ALIENTEK用户,则USART_RX_STA和USART_RX_BUF[]需要用户自己实现 **/
void usmart_scan(void)
{
        u8 sta,len;
        if(USART_RX_STA&0x8000)                                                           //串口接收完成?
        {
                len=USART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_RX_BUF[len]='\0';                                                                //在末尾加入结束符.
                sta=usmart_dev.cmd_rec(USART_RX_BUF);                                           //得到函数各个信息
                if(sta==0)usmart_dev.exe();                                                            //执行函数
                else
                {
                        len=usmart_sys_cmd_exe(USART_RX_BUF);
                        if(len!=USMART_FUNCERR)sta=len;
                        if(sta)
                        {
                                switch(sta)
                                {
                                        case USMART_FUNCERR:
                                                printf("函数错误!\r\n");
                                                break;
                                        case USMART_PARMERR:
                                                printf("参数错误!\r\n");
                                                break;
                                        case USMART_PARMOVER:
                                                printf("参数太多!\r\n");
                                                break;
                                        case USMART_NOFUNCFIND:
                                                printf("未找到匹配的函数!\r\n");
                                                break;
                                }
                        }
                }
                USART_RX_STA=0;                                                                 //状态寄存器清空
        }
}

#if USMART_USE_WRFUNS==1                                                                   //如果使能了读写操作
/********************* 读取指定地址的值 *********************/
u32 read_addr(u32 addr)
{
        return *(u32*)addr;//
}
/******************** 在指定地址写入指定的值 *****************/
void write_addr(u32 addr,u32 val)
{
        *(u32*)addr=val;
}
#endif

网友A:
结构;简单的讲,就是把N个长度的字节变量,按需要分段定义其可理解的变量。这样使用起来简单方便。还容易理解

网友B:
点亮一个LED是最好的学习方法,由深入浅的学习方法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小学讲微积分、大学讲+-×除,怕是教育要出问题的。吃包子时语言上可以说先吃第4个,最后吃第一个,但逻辑不对。更不能一口把所有包子全放嘴里再慢慢一个个下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亮一个LED是最好的学习方法,由深入浅的学习方法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小学讲微积分、大学讲+-×除,怕是 ...

emmmm,其实就是一堆配置文件,原子讲的挺好的,你想想,要用串口,第一步肯定是配置串口,然后就是串口的工作方式,什么波特率,字节,校验啥的,然后就是配置串口要用到的gpio口了,该是啥模式就选择啥模式,这些东西都在结构体里面,在库里面吧结构体找到了一个个写就行了,这个串口多个重定向c的printf函数,这个参考下就行了。

网友D:
51单片机功能少一些,当然学起来觉着好理解一些,不过STM32及其他芯片也不是很难,只是功能更多一些,相关配值多一些,多练练就习慣了!

网友E:
建议提高一下c语言基础

网友F:
硬着头皮去多看,时间长了,你就会感受到日积月累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