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CD01-4T0075最常见问题

楼主(2020-01-10):
日立HGP电梯变频器EV-ECD01-4T0075最常见通病:电梯运行抖动,这是变频器老化了,要保养一下,更换一些零件就可以再用很久

楼主(2020-10-18):
如果经常爆模块,电容,则要检查运行接触器有没有打火,电压是不是稳定

楼主(2021-06-27):
变频器品牌的选定: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要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所以购买变频器时要打听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部;有的变频器虽说是 ,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配空调机)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 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当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在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型号变频器用量大,则 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楼主(2021-08-08):
排线生锈就不要用,接触不好变频器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