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还能用单片机IO口的PWM控制灯的亮度吗

楼主:
批注 2020-01-10

网友A(2020-01-1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接法不是很合适,并联的话最好一个LED有一个单独的限流电阻,否则如果其中一个LED压降异常,所有LED都会出问题

网友B:
可以,频率要快,亮度由占空比控制

网友C: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D:
功夫小子说的很好,接法需要晚上,不然电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