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驱动电路改进

楼主:
由pwd控制led电路驱动如图1所示。其中LED额定功率:3.2v/350ma
问题1:电阻r3功率有点大,浪费电。求改进方法。

问题2:电源电压为12v,想改为5v的,有哪种mos可以达到驱动LED的要求求推荐。

图1

图1

网友A(2020-01-11):
接电源端建议Pmos或许更好,可参见https://blog.csdn.net/weixin_37789145/article/details/85084782

网友B:
1,LED是要恒流驱动的,并不是简单的PWM或者电阻串联降压就可以的
2,MOS管能工作在12V以上的管子实在是太多了,几毛钱一个而已,就不说了
不管你是自己用洞洞板还是画板,最好是要找一个LED驱动IC来,这才是王道
PT4115
这个东西马云很多,价格也不高,数据手册上说的效率能到97%,个人觉得至少85%还是有的,比你用MOS管PWM控制效率要高出很多了
现在的LED车灯,手电筒什么的基本上都是IC恒流驱动的了,早就不电阻串联
当然了,串联一个小电阻来取样是会有的了

网友C:
3.2v/350ma,你应该是用了20-30个LED,建议用串联三个LED有接法,N MOS 2100,用无需用三极管。MOS可以直接接PWM

网友D:
如果做着玩无所谓,如果用于产品小功率可以考虑三极管,场效应管。大功率必须用恒流芯片,用场管可以但是你能保证做好吗!

网友E:
既然pwd控制led,要想节约电降低亮度,那就缩短pwd导通时间。

网友F:
你基本电路都不清楚,还谈什么PWM。
首先,先按沙发的说法改完电路再说别的!

网友G:
Q1去掉,led 接到mos上面

网友H:
你的灯泡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