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8位数码管显示键值

楼主(2020-01-10):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a=P2^2;
sbit b=P2^3;
sbit c=P2^4;
uint8 smg[]={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uint8 sum[8];
uint8 m,button;
void delay(uint16 i)        //10ms
{
        uint8 j,k;
        for(;i>0;i--)
                for(j=38;j>0;j--)
                        for(k=130;k>0;k--);
}
void delay1(uint8 i)        //1.3ms
{
        uint8 j,k;
        for(;i>0;i--)
                for(j=10;j>0;j--)
                        for(k=130;k>0;k--);
}
void keyscan()
{
        uint8 value,h,l;
        P1=0x0f;
        l=P1&0x0f;
        if(l!=0x0f)
        {
                delay(1);
                if(l!=0x0f)
                {
                        l=P1&0x0f;
                        l=l|0xf0;
                        P1=l;
                        h=P1&0xf0;
                        l=l&0x0f;
                        value=h+l;
                        button=1;        //有按键按下
                        delay(50);        //如果不加这条语句的话,其按键按下一下会显示多个相同数字
                        switch(value)
                        {
                                case 0xe7: m=0;break;
                                case 0xeb: m=1;break;
                                case 0xed: m=2;break;
                                case 0xee: m=3;break;
                                case 0xd7: m=4;break;
                                case 0xdb: m=5;break;
                                case 0xdd: m=6;break;
                                case 0xde: m=7;break;
                                case 0xb7: m=8;break;
                                case 0xbb: m=9;break;
                                case 0xbd: m=10;break;
                                case 0xbe: m=11;break;
                                case 0x77: m=12;break;
                                case 0x7b: m=13;break;
                                case 0x7d: m=14;break;
                                case 0x7e: m=15;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void display()                                          //按键使数字向左移动
{
        uint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a=1,b=1,c=1;break;
                        case 1: a=0,b=1,c=1;break;
                        case 2: a=1,b=0,c=1;break;
                        case 3: a=0,b=0,c=1;break;
                        case 4: a=1,b=1,c=0;break;
                        case 5: a=0,b=1,c=0;break;
                        case 6: a=1,b=0,c=0;break;
                        case 7: a=0,b=0,c=0;break;
                }
                P0=sum[i];;
                delay1(1);
                P0=0x00;
        }
}
/*
        void display()                                          //按键使数字向右移动
        {
                uint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a=0,b=0,c=0;break;
                                case 1: a=1,b=0,c=0;break;
                                case 2: a=0,b=1,c=0;break;
                                case 3: a=1,b=1,c=0;break;
                                case 4: a=0,b=0,c=1;break;
                                case 5: a=1,b=0,c=1;break;
                                case 6: a=0,b=1,c=1;break;
                                case 7: a=1,b=1,c=1;break;
                        }
                        P0=sum[i];;
                        delay1(1);
                        P0=0x00;
                }
        }
*/
void main()
{
        button=0;
        while(1)
        {
                keyscan();
                if(button==1)
                {
                        sum[7]=sum[6];
                        sum[6]=sum[5];
                        sum[5]=sum[4];
                        sum[4]=sum[3];
                        sum[3]=sum[2];
                        sum[2]=sum[1];
                        sum[1]=sum[0];
                        sum[0]=smg[m];
                        button=0;
                }
                display();
        }
}

网友A(2021-04-28):
为什么没有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