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STC 1T单片机 的延时函数

楼主(2020-01-10):
现手上有一个22.1184  MHz的晶振,在STC-ISP工具里生成  1us   1ms  的延时程序,但是用不了。有示波器的朋友帮忙写一个。先感谢了!!!

网友A:
在STC-ISP工具里生成的  1us   1ms  延时程序不可能用不了。是你没有正确选择适用范围。

网友B:
不能用是语法有问题,还是定时时间达不到要求?延时函数需要用keil调试下,设置两个断点就可以估算延迟的时间。如果频繁使用延迟函数,还是建议使用状态机

网友C:
你没用对吧

网友D:
延时和示波器有什么关系。。。想要精准延时的请使用定时器。软件延时不可能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C-ISP工具里生成的  1us   1ms  延时程序不可能用不了。是你没有正确选择适用范围。

我就是想你这样设置生成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晶振 22.1184mhz。想不明白的是,在此条件生产的延时程序换成11.0592mhz的晶振确能完美运行。我也是醉了.......

网友E(2020-12-08):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你这样设置生成的。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晶振 22.1184mhz。想不明白的是,在此条件生产的延时程 ...

不是有晶振频率选择么?